模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9-04-09):
驱动轴的轴承温度较高(很难发现),问题大吗?怎么改善?我暂时加了散热片。

楼主:
没问题就好!

网友A:
我使用带轴套的  轴套在水里泡着就当散热了

网友B:
   是不是传动轴不直啊?不过泡在水里应该就能冷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传动轴不直啊?不过泡在水里应该就能冷却了。

应该是传动轴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带轴套的  轴套在水里泡着就当散热了

网友C:
轴有摆动,通常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有摆动,通常都有。

谢!!!!

网友(2020-02-19):
传动轴不直~~~~~~

网友:
噪声和振动也会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