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传回的画面这样子怎么破?有时候直接占二分之一屏幕

楼主(2019-04-09):
(无正文)

网友A:
比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问题

每次飞之前都是好的,飞着飞着就不行了。而且每次那条线在什么位置,不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飞之前都是好的,飞着飞着就不行了。而且每次那条线在什么位置,不确定

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

FPV眼镜么?没牌子的垃圾设备

网友B:
可能是图传问题,之前图传某处短路了一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图传问题,之前图传某处短路了一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可是,我每次飞都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情况,该不会是我的FPV眼镜的问题吧,上面的图片是fpv眼镜录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V眼镜么?没牌子的垃圾设备

那建议找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建议找店家

二手的,如果确定是眼镜的问题,准备入手一个好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每次飞都或多或少的有这种情况,该不会是我的FPV眼镜的问题吧,上面的图片是fpv眼镜录制的

用别人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人的试试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可能是摄像头制式问题: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摄像头制式问题:P/N

换个频道?

网友C:
也可能是频道对不上的缘故, 最好不要用自动搜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摄像头制式问题:P/N

制式不对是什么显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频道对不上的缘故, 最好不要用自动搜频

我换了个眼镜,回来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