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4sg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9-04-09):
(无正文)

网友A:
校准一下中心点呀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14sg现在这么高级了吗?手机设置!?

网友:
这是14SG的设置界面?

网友B:
这是K8跟14SG中点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中心点呀

不会啊,校准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K8跟14SG中点的偏差

怎么解决

网友:
你要设置K8我还是建议初次在电脑设置比较好!

网友C:
因为手机K8设置软件通道都不对应。电脑设置完在用手机看参数或看震动改参数
这个初次设置K8还是点吧好点!另外!你接收器类型选对了吗?冷启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手机K8设置软件通道都不对应。电脑设置完在用手机看参数或看震动改参数
这个初次设置K8还是点吧好点! ...

接收是睿思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是睿思凯的

嗯。是传统接法还是SBU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传统接法还是SBUS呀?

sbu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校准遥控器吗

可以点开遥控器的通道监视看看,如果遥控的中立点正确,就利用微调校准k8的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校准遥控器吗

遥控器可以调整中立点,还必须把摇杆行程调整到正负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开遥控器的通道监视看看,如果遥控的中立点正确,就利用微调校准k8的中立点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