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或者3D飞机的起落架制作流程

楼主(2019-04-10):
求大神们分享起落架的制作流程,使用一个9G舵机,如何实现?

如果接D10遥控,如果使用D10的这两个左上方的其中一个开关来操作降和收的操作。

收起后怎么实现舵机断电,防止舵机烧坏。

因为是新手完全不懂这个原理,求大神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
用舵机比较麻烦的,买个涡轮涡杆又不贵,你拆开看看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有电动收放参考飞猫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高速飞猫(X75)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1537

感谢老板的分享,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板的分享,我学习下

我主页关于飞猫的贴也有,大神的评论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一般固定翼3D机不需要收放起落架,你要用在多大尺寸的固定翼上?我有一对50级像真机拆下来的收放起落架(用舵机推拉)如需要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