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自稳模式只有方向有效

楼主(2019-04-10):
开自稳模式,副翼和前后打舵没反应,打方向可以。但是手动和半自动都没问题。请问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自顶一下……没人知道么?

网友A:
角度限制了而已,配置页面好好看

网友:
看看PID设置里 Angel模式,强度设置数据是不是0,或太小的数值,以及上面rc rate的数值(1.00)

网友B:
自己去 MOTO 哪邊 看  SERVEO 是否 1500   中立  1000~2000 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限制了而已,配置页面好好看

谢谢,角度限制正确,不过强度莫名变0了!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 MOTO 哪邊 看  SERVEO 是否 1500   中立  1000~2000 動

这个是没问题的,结果是PID里面自稳模式下的强度莫名变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