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刮研及理石平台该怎么用?

楼主(2019-04-10):
最近因为想把几块小钢板修理平整,特地买了块300*300的理石平台和刮研刀,一斤红丹粉。一时找不到标号低的机油,就用手边有的40机油加红丹粉调成糊状,用滚筒滚平然后把钢板搁上面磨擦,再把蹭上红油的地方刮平。
现在的问题是:
1.刚滚好的油好像较厚,蹭的点很容易一大片一大片,用几多磨几次油稍干了就出现小点多,请问一下是不是油太稠了的问题?还是因为我的滚筒不平整导致?
2.另一个问题就是,一块板子还没刮好就发现理石平台出现了一些小坑,是否因为我操作不当?还是理石平台不是这么用的?谢谢赐教!

网友:
看来是涂的显示剂太多了。1) 不须滚筒,这不是刷墙面涂料。2)只在待刮件涂极薄一些显示剂,且越薄越好,然后在平板上做“无心”轨迹研磨(如8字形),
待工件出现接触点(片),黑色、银灰色、光亮点面,依次表示凸出程度:高光亮处最突出、黑色相对低。
大理石平板出现的凹坑斑点,是其材质的天然结构,随经常使用,会被微粒填满的,只要研磨均衡,是可以使用的。
石材平板最好用来划线、校正使用,因为相比铸铁平板而言不易进行修磨校平。

网友A:
明确告诉你:研磨后,还保持红色(显示剂本色)的地方,是未接触平板的凹陷处,不要刮除!

网友B:
蓝油才用滚筒,油墨性质的。铅丹用布擦,少油,干干的才好用

网友C:
大理石平台最好用蓝丹,不能研磨,只能微微动动,然后挂铁板上沾染蓝丹地方。研多几次平板就废了。
另外你千万不要用氧化铁红,那不是常说的红丹,红丹是氧化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告诉你:研磨后,还保持红色(显示剂本色)的地方,是未接触平板的凹陷处,不要刮除!

谢谢给了这么多意见!看来我应该买个铸铁平台才对的。我在平台上涂色,然后用目标铁板去蹭,应该是刮掉有色的地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油才用滚筒,油墨性质的。铅丹用布擦,少油,干干的才好用

谢谢!亏我还费尽心思去买个好滚筒,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理石平台最好用蓝丹,不能研磨,只能微微动动,然后挂铁板上沾染蓝丹地方。研多几次平板就废了。
另外你 ...

我也不知是氧化铁还是氧化铅,卖家只说红丹,算了,我就当买一次性平台得了,刮完这几块板就当废砖扔了

网友C:
暗红色是氧化铁红,橙黄色是通常说的红丹,  如果是铁红干脆别用了,刮也白刮。当然粗略找平还是有点用。
涂丹,就像擦皮鞋打油一样一层,有厚度就不准了。
大理石板,是涂在大理石上,沾在铁件的高点。轻微挪动就可以。
铸铁平板,是涂铁件上,磨掉带颜色的高点,需要研磨一。
网上很多视频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暗红色是氧化铁红,橙黄色是通常说的红丹,  如果是铁红干脆别用了,刮也白刮。当然粗略找平还是有点用。
...

谢谢谢谢!应该是氧化铁,哎,算了,我就粗略找平吧。

网友A:
很長技术水平的一次体验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長技术水平的一次体验机会,就这样放弃了?

那还能怎么样?再买一块铸铁平台?再买包氧化铅?

网友D:
和我的东东一样,我是买了橡胶滚筒滚得很薄很薄,可以看出来不平的地方,只是显色有点浅。你的刮铲刀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E:
刮到这样差不多+-1丝内情况好的话可以保证在+-0.3样子

网友A:
楼主干嘛一定要买铸铁平板呢(若想自研平板,要三块才行,恐怕你没那毅力了。)?你不是已经有刮刀、石材平板吗?50g红丹粉刮一台车床都有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嘛一定要买铸铁平板呢(若想自研平板,要三块才行,恐怕你没那毅力了。)?你不是已经有刮刀、石材平 ...

上面不是有坛友说理石台多磨几次就报废了吗?现在台面已经有许多小凹坑了,应该离报废不远了,另外,那几块板子实在太糙了,我直接上角磨机打磨,就不好意思叫刮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东东一样,我是买了橡胶滚筒滚得很薄很薄,可以看出来不平的地方,只是显色有点浅。你的刮铲刀是买的 ...

买台面的时候一起买的,几十块,没必要自己再买零件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刮到这样差不多+-1丝内情况好的话可以保证在+-0.3样子

我觉得我能刮到这个程度就非常满意了,估计很难

楼主:
现在板子形变还太大,我现阶段打算用滚筒滚厚些,然后用角磨装磨秃了的百叶砂轮粗磨,磨到一英寸一两个点后换小电磨磨到一英寸三四个点,再用平板砂布整体打磨平整,接下来再视情况进一步上刮刀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形变还太大,我现阶段打算用滚筒滚厚些,然后用角磨装磨秃了的百叶砂轮粗磨,磨到一英寸一两个点后 ...

估计你不太会用刮刀大理石!什么样的大理石?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不太会用刮刀大理石!什么样的大理石?  看一下!

就这种,普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这种,普通的

不知道是不是济南青?据朋友说正宗的天然平板还是很耐磨的!具体要看什么石材!有的机构松散有的密实同磨刀石一个道理!我两块300的板子互刮正反平行度基本一丝内!给你个建议石头精刮,铁板粗刮!这样会耐用很多!不建议用砂轮内找平,因为会摩擦高温相当于在工件上淬火。再用刮刀硬度稍差一些根本刮不动,目数越高越约难刮!边磨边加水也没用!因为人手不同于磨床,手不可能精准控制力度!

网友E:
不要相信什么大师的用金刚石砂轮找平你问问他自己机器精度满不满意!如果要求不严格的件无所谓

网友E:
球铁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济南青?据朋友说正宗的天然平板还是很耐磨的!具体要看什么石材!有的机构松散有的密实同磨 ...

我真的没办法了,要是有铣床我才懒得去刮,这用角磨找都费老劲了,来来回族拆腾几十遍都没平,这要是用刮刀,得刮到猴年马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济南青?据朋友说正宗的天然平板还是很耐磨的!具体要看什么石材!有的机构松散有的密实同磨 ...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刚开始我没清理干净铁板就放上去研磨,导致有细铁沙掉在平台上而磨坏,后面每次打磨完我都用布擦净铁板才放上去的,好像比较滑的感觉,理石是河北沧州的卖家

网友E:
这么用石头也是没有谁了!好东西都被糟蹋了!没办法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用石头也是没有谁了!好东西都被糟蹋了!没办法聊

这不是外行不懂嘛,那我想了解一下,每次刮完一遍,又仔仔细细的擦干净,又研磨,然后再次刮,这么一天下来,能不能刮平一块板……效率实在有点太低了

网友C:
如果铁板比平台大很多,怎么都是白刮,还不如找块玻璃或者号瓷砖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真的没办法了,要是有铣床我才懒得去刮,这用角磨找都费老劲了,来来回族拆腾几十遍都没平,这要是用刮 ...

我觉得铁板原来很平,你用角磨机给磨废了。好像铁板原来是平磨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铁板原来很平,你用角磨机给磨废了。好像铁板原来是平磨磨出来的。

不是,原铁板没磨过,应该是直接大板上下料下来的,放了七八年了,中间凸,磨了半天才渐渐磨到角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铁板比平台大很多,怎么都是白刮,还不如找块玻璃或者号瓷砖

大一点点,十多厘米吧,应该能凑合一下?

网友:
这个大理石太垃圾  材料太差了  我就是磨大理石的

楼主:
LuZhu投降了!不玩了!辛辛苦苦刮了几天,从局部大块点刮到全板小块点,还以为差不多了,一打表,十个丝的误差,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花两百元上磨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