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高频头 r9mm接收机 搭配jr遥控器

楼主(2019-04-10):
接收机红绿 对频状态, 高频头开机红灯 按一下红绿双闪5下 但就是对不上频
遥控器调的 是ppm8输出

求助各位对频问题咋解决

(null)

楼主:
之前用开源高频头ppm8输出没问题

网友A:
试试这个步骤:有用告诉我下。
B:In PPM mode
1. Turn on the Switch1 and Switch2, Power on R9M while holding its F/S button, Green LED will be on and Red LED
will be flashing.
2. Connect the battery to the receiver while holding its Bind button. The Red LED on it will flash, indicating the binding
process in completed.
3. Reboot the R9M and the receiver. The flashing of the GREEN LED on the receiver indicates it is receiving commands
from the transmitter.The binding of the receiver/R9M will not have to be repeated unless one of the two is replac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步骤:有用告诉我下。
B:In PPM mode
1. Turn on the Switch1 and Switch2, Power on R9M while  ...

试了没用啊  开关1和2on位置,按住开关开机  高频头 绿亮 红闪。 接收机按住按钮通电, 绿亮红闪 。
两个都处于对频状态 然而就是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步骤:有用告诉我下。
B:In PPM mode
1. Turn on the Switch1 and Switch2, Power on R9M while  ...

网友:
过程结束后,接收机、模块重新上电试下。

网友:
请问普通ppm 信号 可以使用这个r9m 么,比如 futaba ppm 或者phantom ppm

楼主:
哦了可以了

网友:
睿思凯就这个尿性。闪灯了就对好了。要断电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问了官方TB店说不适配JR控,没敢买

网友(2019-07-08):
后来好了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3-05):
你好,请问下这个高频头不用外接电源吗?直接控上取电?

网友(2021-01-02):
引用 楼主:
试了没用啊  开关1和2on位置,按住开关开机  高频头 绿亮 红闪。 接收机按住按钮通电, 绿亮红闪 。
两个 ...

用JR控怎么调节高频头发射功率啊?

网友(2021-02-19):
高频头上的两个开关可以调功率,但是无法设置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