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人机auto模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4-10):
请教一个问题,我是新手,用的遥控器是天地飞06的,只有两个通道,设置一个为auto模式一个为自稳模式,现在起飞后沿着规划好的路线行进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让飞机在某一点悬停等待,请问该如何操作?像下面这两个图里面的按钮能使用吗?其中那个留待我点了之后飞机反而缓缓降低了最后也是没有成功降落,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

网友A:
切留待后油门在中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留待后油门在中位吗

好像没有,应该是打到最低了,这样的话油门应该打到中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应该是打到最低了,这样的话油门应该打到中间吗?

是的 留待模式油门杆控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留待模式油门杆控制高度

哦哦,感谢,我试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