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能买到支持双fpv摄像头切换的飞控吗

楼主(2019-04-10):
油管上看到国外的LUXF7支持这种功能,想知道国内能买到有类似功能的飞控,或者普通f4飞控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matek f7 mini,我看到支持两个摄像头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EK F722-SE

!!!要的就是这个功能,谢谢你!

网友:
有一个便宜的三路摄像头切换模块

网友:
一个带继电器的电子开关不懂能不能解决。会不会有干扰。。改天试下

网友B:
两路摄像头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路摄像头有什么作用

可能是向后倒飞时,当倒后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路摄像头有什么作用

可以切换摄像头啊,切换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向后倒飞时,当倒后镜用

是的,打算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