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1 成功使用 r9m高频头 远航去喽

楼主(2019-04-11):
(无正文)

网友:
等待上拉距 数据

网友A(2020-05-19):
手上有个老控 jr 9x2 不知道可以用吗? ppm8  ppm9 不知道什么东东,jr 9x2 里边只有ppm模式 不分ppm8 ppm9

网友B(2020-12-21):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老控 jr 9x2 不知道可以用吗? ppm8  ppm9 不知道什么东东,jr 9x2 里边只有ppm模式 不分ppm8 ppm9 ...

我也有个9X2不知道能不能利用起来,你搞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9X2不知道能不能利用起来,你搞了吗?

可以的,9x2有ppm输出的,这些jr控都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
老控,满血复活!

网友D:
我有个 9x2 ,买了JR 出 的 2.4G 高频头,用不到XbuS,但用得上 DMSS 接收,不知是否 PPM,有高人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 9x2 ,买了JR 出 的 2.4G 高频头,用不到XbuS,但用得上 DMSS 接收,不知是否 PPM,有高人解释一下 ...

9X2确实有PPM输出,因为我用的飞梦高频头就是用PPM,500米内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9x2有ppm输出的,这些jr控都可以,看我帖子

那就入手91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X2确实有PPM输出,因为我用的飞梦高频头就是用PPM,500米内没失控过,

飞梦高频头,是不是那种,四合一高频头,我有一个,是以前买下的

网友:
怎么调节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梦高频头,是不是那种,四合一高频头,我有一个,是以前买下的

不是四和一,

网友D:
如果用回 72MHz 用天线高频头,那有PPM,能接飞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回 72MHz 用天线高频头,那有PPM,能接飞控吗?

你用72M接收机就是PWM输出了,飞控支持PWM输入就行,不过新产品都是总线协议的飞控了

网友(2021-02-21):
请问XG11能用这个模块吗?多谢大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 9x2 ,买了JR 出 的 2.4G 高频头,用不到XbuS,但用得上 DMSS 接收,不知是否 PPM,有高人解释一下 ...

你买的哪种2.4g的高频头呀?可以用xbus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哪种2.4g的高频头呀?可以用xbus吗?

我用 JR出的 2.4G 高頻头,遙控是JR 9XII, 沒有 xbus 也沒有 Sbus ,但能用上 DMSS 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 JR出的 2.4G 高頻头,遙控是JR 9XII, 沒有 xbus 也沒有 Sbus ,但能用上 DMSS 接收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