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ix 地面站天空和地面是反的

楼主(2019-04-11):
Mini pix飞控 我装的时候飞控上面是朝下的 然后不管怎么校准 地面站都是这样天空和地面是反的 请问大神们怎么搞

网友A:
对啊,你飞控是反装的啊,当然就是反的,跟校准没有任何关系。去配置里修改飞控安装方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你飞控是反装的啊,当然就是反的,跟校准没有任何关系。去配置里修改飞控安装方向就行了

是全部参数表那里吗  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部参数表那里吗  怎么改

我很久没用过pix了,应该就在配置调试那里,你多找找吧,默认选择应该是0,估计调个pitch180或者roll18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