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装配,求评价

楼主(2019-04-11):
nx4空机+480大桨+4个s3003舵机+一个银燕数字锁尾舵机+三叶36级发动机套装+k8陀螺仪,这些用来飞飞航线和悬停怎么样?

网友A:
上480要改尾管,原廠是裝4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80要改尾管,原廠是裝425的

改个长点的呗

网友B:
3003是模拟还是数字啊,模拟不能配套陀螺仪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3是模拟还是数字啊,模拟不能配套陀螺仪喔

模拟

网友C:
中舵,3003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舵,3003不可以用

那用哪种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哪种舵机

中舵就可以kst515..OMGH2..deko6..等

网友:
舵机不行,飞不舒服,立量就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

要么换数字舵机,要么换有副翼旋翼和陀螺仪。其实我觉得有副翼很好玩了,玩油机部分乐趣不是玩机械美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换数字舵机,要么换有副翼旋翼和陀螺仪。其实我觉得有副翼很好玩了,玩油机部分乐趣不是玩机械美学嘛 ...

悬停航线9258或更便宜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舵就可以kst515..OMGH2..deko6..等

那我5个舵机都换了,

网友D:
为什么k8用不了模拟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k8用不了模拟舵机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模拟舵机就有堵转,严重发热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模拟舵机就有堵转,严重发热的问题

陀螺仪设置模拟舵机就可以了,我烧俩银燕舵机,学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设置模拟舵机就可以了,我烧俩银燕舵机,学会了

只能设尾舵吧,斜盘没注意在哪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能设尾舵吧,斜盘没注意在哪设

斜盘舵机有个博士帽

网友F:
用os的发动机,三叶一般人搞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斜盘舵机有个博士帽

哈哈,早知道的话可以省不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os的发动机,三叶一般人搞不来的

三叶也没那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