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空中扫齿

楼主(2019-04-11):
65定速油门,做了几下侧摆就成这样,被动熄火降落了,幸好在草地上,自由落体,估计是马达齿磨损了造成间隙过大然后造成扫齿

网友A:
这个飞机最近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钢齿是必备的。

网友:
这飞机怎么最近那么多事故啊!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B:
含碳纤大齿要用那个20的钢齿
不含的随便铜铝

网友:
大齿盘用料还不错,原配的铝电机齿,就不行了,我的也是飞了几个起落,发现机身里全是铝粉末,果断换钢齿,非常好。

网友:
我最近买了钢齿 11t的,铝的没坏,但看到有磨损就想着换了

网友:
一开始就没敢用铝齿,这个铝齿见到被磨坏的案例太多了。据说是因为大齿盘掺了碳,硬度很好,反过来是电机齿扛不住这个硬度了

网友C:
装机就把铝齿扔了

楼主:
请问钢齿都在哪买

网友:
哈哈,太黄太暴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机就把铝齿扔了

那么为啥不直接原配刚齿呢
还要浪费资源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为啥不直接原配刚齿呢
还要浪费资源是吧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为啥不直接原配刚齿呢
还要浪费资源是吧

直接给你钢齿机器都不坏,他还怎么卖配件了,给你配铝齿的目的就是让你后期接着买他的配件

网友E:
富力的铝件用指甲压下就凹了,之前买了了看着都不敢用,又买回SAB原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力的铝件用指甲压下就凹了,之前买了了看着都不敢用,又买回SAB原厂的了

这么夸张啊,我是第一次玩富丽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最近怎么这么多问题

20元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含碳纤大齿要用那个20的钢齿
不含的随便铜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