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摇杆和霍尔手感真的相差很多吗?可是我觉得普通好用很多啊!

楼主(2019-04-11):
我有几架75mm-130mm的小穿越,每一架(pid等所有参数相同)分别用睿斯凯的x9d(普通摇杆)和x7s(霍尔摇杆)飞过几次,
x9d(普通摇杆)手感非常稳健,跟手,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而x7s(霍尔摇杆)是不是操控太精准了,无论飞哪一架都觉得过于灵敏,不易掌控。
2个控都调整过回弹力,但并没有用。因为感觉是同一架飞机用x9d时特别稳,x7s时就特别贼。并不是手上的松紧。
请教经验丰富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区别是不是因为摇杆?

网友:
应该是输出的舵量不一样了

网友:
手感和霍尔关系不大,影响手感是摇杆的设计和组件精度。

网友:
我也认为不同遥控器实际输出舵量不一样了。

网友:
反正我是感觉霍尔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

楼主:
我是想升级x9d为霍尔摇杆,按照你的意见这种升级是会保留原有的稳健,
又进一步提升了精准度和耐用度?

楼主:
如果是输出舵量不一样,那么我试试调整一下x7s的曲线来接近x9d的稳健

网友:
手感主要来源于机械组件。灵敏度取决于设置。
操纵习惯和遥控的契合程度都影响操纵感受。

网友:
普通摇杆比霍尔摇杆输出精度要高,虽然霍尔摇杆耐用

网友:
电位器

霍尔磁感应器

网友:
还有摇杆的长度也是一个因素,飞惯了长摇杆再飞短摇杆会感觉灵敏很多

楼主:
图挂了,是啥

楼主:
各位说的有道理

网友:
对,摇杆长度一样吗?

网友:
手感主要是机械设计,与什么霍尔电位器没有关系,我这几天一直用14sg飞直升机,那手感真的好,x9d摇杆弹簧调到与14sg这样松就没有中立点的感觉了,中间非常模糊,x10s就更加模糊了,只有摇杆调紧了才有明显的中立点,我的x9d也是霍尔摇杆的,现在飞模拟器都不想用x9d了

网友:
霍尔没有机械接触,长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