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三动力超强拉网船

楼主(2019-04-11):
采用36伏20a锂电池
三个997有刷电机配60mm螺旋桨,转速18000
玻璃钢船壳长1.2米
主要用途为拉网

网友:
楼主是卖船的吧?

网友:
这船壳都少钱买的?

网友:
这船拉网不会被网缠住吗

楼主:
进度很快,4天内做完

楼主:
36v20a锂电,放电电流40a

网友:
顶你,抓紧做

网友:
对于你选的电机转速,船型只能表示呵呵

网友:
怎么没动静了?

楼主:
船已做好试水,力气很大。就是跑不了直线,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已做好试水,力气很大。就是跑不了直线,怎么回事?

我猜测你的船不走直线应该是向右偏吧?

网友A:
看你的桨叶安装是正正反,电机正转时转数稍高扭力大,反转时转速稍低扭力小,船两边受力不均匀肯定跑偏,还有你电池的安装使船的重心偏高,更容易跑偏。

网友:
这个动力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桨叶安装是正正反,电机正转时转数稍高扭力大,反转时转速稍低扭力小,船两边受力不均匀肯定跑偏,还 ...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电池平放降低重心,船尾加个死舵纠偏。

网友:
做的怎么样了?上视频啊

网友:
求控的链接

网友B:
楼主又做了一艘
3动力有多少斤拉力

网友C:
赏心悦目!精良之作!

网友D(2019-07-05):
请问楼主,怎么联系啊,想学习这条船的组装方法。谢谢。
也是想捞鱼

网友(2019-09-27):
楼主发个实测数据呗,拉100米浮网费劲吗,我这准备做4个895的拖网船

网友E:
2个775减速都比楼主的拉力大多了

网友F(2019-10-29):
你这个是用三个电调吗,控制线并联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