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DalrcF405+40A大力四合一电调装机电机转速不正常

楼主(2019-04-11):
问题在哪?很奇怪,bf固件,用遥控器,3号电机就是猛转,其他电机速度起不来,如果不用遥控器,用BF调参软件或者电调软件,四个电机是匹配的,啥情况?

网友A:
因为你是在桌面上试机的呀,飞机肯定不是特别的水平,所以飞控在调整,但是由于没有装桨,肯定会有一边的电机转速越来越大。出去实际飞一下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在桌面上试机的呀,飞机肯定不是特别的水平,所以飞控在调整,但是由于没有装桨,肯定会有一边的电 ...

但我做了水平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做了水平校准

你再怎么校准,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平的,要不然大疆的航拍机也不用加那么多传感器只是让飞机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怎么校准,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平的,要不然大疆的航拍机也不用加那么多传感器只是让飞机悬停

油门推到顶,另外三个电机速度也起不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推到顶,另外三个电机速度也起不来啊

这个和你解释起来有点费劲了,但是,兄弟,只要你其他的设置都没问题,我保证你飞起来是正常的。不要再纠结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解释起来有点费劲了,但是,兄弟,只要你其他的设置都没问题,我保证你飞起来是正常的。不要再纠 ...

先确定一下电机方向对不对

网友:
估计传感器和内部软件有什么BUG,实际飞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电机方向等都设好了,我试飞下看

网友B:
我的大力f405 aio飞控3号电机也有问题,beheli连不上这个电机其他都能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力f405 aio飞控3号电机也有问题,beheli连不上这个电机其他都能连

blheli有一只电调连不上,是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是在桌面上试机的呀,飞机肯定不是特别的水平,所以飞控在调整,但是由于没有装桨,肯定会有一边的电 ...

正解!因为姿态误差,或者陀螺仪零点误差,飞控需要调整飞机姿态来消除误差,但因为没有桨飞机无法真正调整姿态,所以无论飞控如何调整误差依然存在,最终导致 PID 积分项不断增大甚至饱和,所以最终某几个电机是疯狂的转。

谢谢你的提醒,否则我会以为大力飞控有问题,刚买了F4 AIO 还没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因为姿态误差,或者陀螺仪零点误差,飞控需要调整飞机姿态来消除误差,但因为没有桨飞机无法真正调 ...

讲的很专业

楼主:
感谢所有关注的朋友,确实如此,起飞是正常的,现在的情况是太暴力,控制不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