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20 380主板主轴承座加强改装

楼主(2019-04-12):
SAB380 420主板主轴承座中间是没有螺丝固定的,富丽也没有改进这点,保留了这个缺点,所以炸机主板炸变形的很多,是不是这个地方厂家有意这样设计,让你们炸坏。
自己在这个地方加个螺丝非常简单,我是加了两边各两个螺丝,多4颗螺丝也没增加多少重量,强度是增加好几倍的,如果侧板再宽一点,这个地方完全炸不坏,不用拆任何东西。直接外面钻孔攻丝,sab也可以这样改一下

网友A:
这个地方铝板远远强于碳板,没必要殉情
主板95 侧板一片90
主板弯了可以敲 侧板想省钱可以用复合纸板,航空层板,等等等等
或者不嫌重, 可以用一块7075的铝板做个主板,不铣空 只钻孔
侧板分成上下左右四个部分
不过这样折腾还不如 找个理想的草地 田地。。。

网友:
殉情。。。这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铝板远远强于碳板,没必要殉情
主板95 侧板一片90
主板弯了可以敲 侧板想省钱可以用复合纸板,航 ...

加这个螺丝后,强度增加。震动也会小

网友B:
380 改420 会不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 改420 会不会好飞?

我没飞过380,应该是桨面越大越稳

网友(2021-01-11):
引用 楼主:
加这个螺丝后,强度增加。震动也会小

请教楼主,这样改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炸鸡主板还会弯吗?或者炸鸡会伤侧板?

网友C:
我的练习机,就是富丽420,炸了不下20次,什么都炸坏过,唯独侧板和中心座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练习机,就是富丽420,炸了不下20次,什么都炸坏过,唯独侧板和中心座没事

问题是这侧板看上去也不是很坚固啊!镂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这侧板看上去也不是很坚固啊!镂空厉害

直接换其他机子,富丽360最佳练习机,不贵,炸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