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电机里面漆包线断了一根

楼主(2019-04-12):
如题,还能正常飞吗

网友A:
肯定缺相,别用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缺相,别用了,安全第一

缺相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相会怎么样?

电机转动不流畅,你自己接上开小油门试试就知道什么样了

网友:
断一根铜丝小油门看不出问题,但是在急加减转速的时候,会跟不上,严重时突然掉转速,缺相,小油门温柔飞也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总体还是风险很大,建议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不流畅,你自己接上开小油门试试就知道什么样了

我已感觉到飞机金鱼尾,可能是这个断了的原因

网友:
肯定缺相电机转动不流畅

网友:
蝎子细线的吗?断了1根基本看不出什么影响的。粗线的话断了就重绕吧

网友:
蝎子是细线电机 12并左右0.22左右一根线。断一根线   继续飞就可以了。

网友:
重绕也不难

网友:
看看线头可以拉一起不,可以的话。焊锡点下。连起来 有绝缘漆就用绝缘漆滴下。没有的话哪啥油漆了。704了啥的都行做下绝缘。。。实在懒得的话就不理他。只是这条线耐流小一点。不是超载使用还好。。。勤快跟完美主义者。就重新绕。

网友:
对了  。不是单线的吧。。单线断一根就等于缺相。。

网友:
细线一般是3根当一根用,勉强能飞,粗线严重了,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