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 雷神1/6大比例直桥短卡 CHALLENGER "挑战者" 奖杯卡开箱简评

楼主(2019-04-12):
提到越野拉力比赛,大家首先想可能就是WRC世界拉力锦标赛和达喀尔拉力赛,不过在美洲中部的沙漠,还有一种同样惊险刺激的美式拉力比赛,比较出名的比赛有BAKA 1000和MINT 400等。这些比赛充满了粗犷的美式风格,与WRC与达喀尔拉力赛相比,美式拉力比赛更加奔放、更加热血、更加疯狂。下面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短片来简单了解一下,美式越野拉力赛到底有多疯狂!

疯狂的美式越野拉力赛 | MINT 400

在所有的赛车比赛中,赛车无疑会成为最大的焦点,有时候甚至比车手更耀眼,而美式拉力比赛中的赛车更特殊。由于比赛环境非常恶劣,这些赛车除了速度快以外,通过性要求也非常高,这就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于WRC房车和达喀尔拉力赛越野车以外完全不同的赛车——Trophy Truck(直译为“奖杯卡车” 通常称之为“短卡赛车”或者“皮卡赛车” )。

短卡赛车(以下简称“短卡”)的通常采用前独立悬挂、后置桥结构的布局,在保证高速的情况下尽量保持车身稳定。另外,这种赛车的避震也非常的长,如此长的悬挂除了为车辆提供足够的滤振、支撑效果以外,也是它能够在高速状态下如履平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短卡在赛场上的表现不仅让喜欢赛车运动的人看得热血沸腾,也带动了模型厂商推出一些列以短卡赛车为原型的模型。比较著名的短卡模型主要有TRAXXAS UDR(1/10)和losi super baja rey(1/6),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雪人、死老鼠之类的短卡模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模型则是来自KM(雷神)的一款1/6比例CHALLENGER "挑战者"短卡赛车。

KM CHALLENGER "挑战者"短卡原型来自MINT 40在2018年举办的50周年庆典中的一款福特F150赛车,基本参数如下所示:
比       例:1/6
车       型:后直桥短卡
整车尺寸:784mm x 405mm x 280mm(长x宽x高)
轴       距:469mm
轮       距:330mm
最小离地间隙:73mm
轮毂尺寸:2.75 in (品牌授权)
轮胎尺寸:6.2 x 2.4R2.75(品牌授权)
减       震:全金属绞牙避震(品牌授权)
车       壳:Ford (品牌授权) PC 材质
备       胎:全尺寸
电       调:HOBBY WING 160A 无感无刷(3S-8S)
电       机:1200KV(5688)无感无刷
舵       机:45Kg 全金属高压舵机
遥  控  器:富斯GT3B
电池仓尺寸:139mm x 47mm x 70mm
车  底  盘:4mm 6061T6全铝合金
悬挂形式:前双叉臂独立悬挂/后四连杆整体直桥
驱动形式:差速全时四驱
全车齿轮:全金属齿轮
总  齿  比:8.006:1

包装:大、重、简单

1/6的超大比例让这款车的尺寸非常大(包装100x46.5x34cm),重量也非常可观,全套包装重量达到了13.75公斤。

打开包装可以看到内部的配置非常的简洁,不过KM厂的习惯是通过后续的其他途径,为这款车免费或有偿提供升级、改装和备用零件。

除了RTR的车子本身以外,还有一台富斯GT3B遥控器、说明书、贴纸、拆机工具和部分备用零件,只需要自己再购买8节5好电池和两块4S锂电池(并联)车子就可以出去跑了。

全部套装内的工具和零部件主要是内六角扳手、多功能十字套筒、轮胎螺丝套筒和后桥防倾杆备用零件。

外观:原厂授权

KM CHALLENGER的车壳原型来自MINT 40在2018年举办的50周年庆典中的一款福特F150赛车,采用软壳材质,获得了原厂授权,所以整体造型上还原度非常高。首次拿到这款车,在车壳上会有一层保护膜,所以看起来有点磨砂质感,撕掉保护膜贴上贴纸之后,效果看起来就会大不一样了。

内饰:细节丰富

由于是采用的1/6大比例,再加上这台车采用的电力驱动,所以车子的内部细节做得还比较丰富,驾驶员、散热风扇、灭火器、脱困板什么的一应俱全。

在车尾的位置,还有两个全尺寸备胎。

轮胎:马科玛授权

KM CHALLENGER的轮胎为“马科玛”授权的6.2 x 2.4R2.75轮胎,轮毂与胎皮采用胶水固定,并且轮毂上有泄气孔,所以在玩水或者玩沙的时候最好先将泄气孔堵死。

在轮毂的内侧,我们还可以看到模仿真车的碟刹,不过仅仅是装饰不具备实用功能。

底盘:4mm厚底板保护

KM CHALLENGER的重心比较靠前,前后重心比大约在6:4左右。从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车身后部除了车桥和四个轮胎以外,其他部分都是空的。而车身前部除了悬挂、轮胎和比较明显的底盘以外,电机、点调和电池都比较重。

短卡作为一种高速越野车,底盘上的擦挂在所难免,特别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一些尖锐物体甚至能够直接戳穿底盘。KM CHALLENGER采用了一块厚度达4mm的钢板进行保护,这甚至比大多数汽车底盘装甲所用的钢板还要厚,玩耍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在担心底盘被戳穿了。

在底板右侧,有一块可以单独拆卸的钢板,拆掉钢板之后可以对立面的电机、齿轮进行维护,这为后期保养的时候提供了不少便利。

悬挂:撞击吸能

KM CHALLENGER的前臂、拉杆球头、后桥以及后刀臂均采用尼龙塑料,虽然材料不如金属材质高。不过在受到撞击时,尼龙材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撞击能量,减少对车身的损伤。

避震:绞牙避震调教不错

避震方面,前后避震均采用了绞牙避震,原厂的阻尼和避震效果都调教的非常不错,这一点个人非常喜欢。

在避震器的尾端还有一节橡胶减震,使避震器在达到极限行程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好地支撑。

传动:略显不足

传动方式上,前部采用万向十字节+狗骨的传动轴驱动前轮,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使车轮转向更灵活。

后部则是采用的传动轴传动,不过细小的传动轴能否经得起长期的爆操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电池仓:3-8S,可串联4S。

KM CHALLENGER的电池需要3-8S锂电池,采用的是专用的大功率接头。由于是高速车模,对爆发力要求比较高,推荐使用75-100C左右的锂电池。

电池舱位于底盘左侧,与后桥传动轴相邻,尺寸为139mm x 47mm x 70mm,容纳两块6000-10000左右的4S锂电池基本没问题。

KM CHALLENGER的开关位置比较隐蔽,位于风扇右侧,从固定方式来看感觉像是临时措施。

内部:实在!

拆开KM CHALLENGER的外壳需要拆掉车壳前半部分的16颗固定螺丝,而内部的各种做工看到之后感觉还是非常实在的!

KM CHALLENGER的整个车身采用尼龙管架包围,整体感觉非常“拽实”。但由于尺寸的关系,这些尼龙棒子相对来说比较软。

从侧面可以看到位于驾驶室下方的电池仓和1200kv 5688红色无刷马达。

搭配这款1200kv 5688马达的是好盈6BL160 8S防水电调,玩水基本没问题,不过需要提前对接收机做好相应的防水措施。

这么大一台车,舵机自然也有所区别。KM CHALLENGER采用的是自己品牌的45kg高压舵机,外形尺寸与常见的10车舵机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基本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为这台车提供足够的转向动力。

写在最后

“大”是这台车给我的第一印象,而精致的外观(特别是贴上贴纸之后)更让人舍不得把它拿去爆操。底盘4mm厚的底盘看得出KM的诚意还是非常高,再加上调教非常不错的悬挂,总让人有一种特别想爆操的欲望。最后上一组外拍结束本次的开箱简评。

外拍展示

网友A:
拍得写得可以,就是有俩严重的基础错误,是EC5插头,电池串联增加电压,不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得写得可以,就是有俩严重的基础错误,是EC5插头,电池串联增加电压,不是并联。

感谢提醒,我改一下。

网友:
底板材质应该是全铝合金的6061T6材质吧

网友:
容纳两块6000-10000左右的4S锂电池,真放不下啊,4s电池都很厚,我的俩5200的 4s刚好放进去,另外UDR是1/7尺寸哈。

网友:
这类车底板应该都是航空铝 7075,6061太低端了

网友(2019-05-13):
大玩具,可以。

网友:
越野拉力比赛还是真车跑起来刺激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