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外接MOS管的萝莉6通接收机

楼主(2019-04-12):
大家好,
自从d7e最新d固件支持LOLI协议后,让我以前做的6通萝莉接收有了用武之地了。
但是我只玩小飞机,自制的接收加个电调,对小飞机来说偏重了。
于是我想起了萝莉6通接收机是可以外接MOS管直驱空心杯电机的!

只是mos要怎么外接?我找遍了各个论坛都没有加MOS的教程,只有找到郝峰大大为模友介绍如何设置外接MOS管的接收机使用说明。

后来放弃了,直到我研究有刷四轴,得到了这张mos管电路图,终于茅塞顿开,我知道怎么为接收机加MOS了!

以下为我制作的过程,给大家分享。
(先请大家谅解,我只是一个喜欢动手制作东西的模友,电子知识我完全不会。如果接收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慷慨指正
背面电路图
为了方便MOS电路安装,发光二极管和1k电阻要挪地方,排针减少到5排。

要准备的电子元件
mos管 si2302(A2SHB)
2个10k电阻
1个ss34肖基特管
1个104电容

开工,先焊基础部分

注意二极管和电阻要换地方焊接

=========================分割线============================
接收机制作好,开始接MOS管
下图是所有元件,图中的100k电阻后来更换为10k

先从104开始焊

104一条腿接正极

焊接ss34,注意有条纹的一边接正极。
先焊一边,焊好后再焊一边。这样焊比较容易

把104的腿弯过来焊接ss34。

准备安装mos管,先上一个焊点

先焊好mos管一头,注意是正面焊,不要弄反面。

再在mos管2个腿那里插10K电阻

焊接在一起,右边的脚和接收机的负极接一起(接地)

焊接另一个10k电阻,一头连通道1,一头飞线到MOS脚那里

和mos管左脚连一起。

焊上电机线和电源线,加mos管的接收机就做好了。

=========================分割线===========================
接收机做好,还不能直接用,接下来要在遥控器上面设置一下。
第一步,接收机插对频线,上电
第二步,遥控器开机对频
保持连接状态
在LOLI协议那里按ENT,进入LOLI选项,通道1选择PWM模式

退出后到混控选项

副翼选项

失控保护选-100,不设置的话,关控后电机会狂转

一段式选项

把副翼改为油门

油门的一段式选项

把油门改为副翼

遥控器这就设置好了。
这样开机后,d7e会油门报警,跳过去不管就是了。
=============================分割线====================
试机视频

网友:
软软的沙发~lz手工赞一个!

网友A:
华科尔可以刷萝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可以刷萝莉固件?

我手头有D10,D7e,都有加装24L01高频头,刷最新的 每夜版D固件就有LOLI协议。

网友:
这个萝丽几代的接收?

网友B:
这个萝丽几代的接收?还是所有萝丽接收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萝丽几代的接收?还是所有萝丽接收都是通用的?

你好,这是3代接收,接收用的是A10固件,应该是支持所有3代接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3代接收,接收用的是A10固件,应该是支持所有3代接收的

谢谢!!有空做几个试试。

网友C(2019-06-11):
D7e,加装24L01高频头就可以刷有萝莉协议的D固件吗 ?D7E还换内存大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e,加装24L01高频头就可以刷有萝莉协议的D固件吗 ?D7E还换内存大的芯片吗

刷最新的每晚更新的D固件就可以。不用换内存。我刷的时候,有些固件bug比较多,不知道改了没

网友(2019-08-21):
我在1,2通道上接好了MOS管,两个空心杯电机1S电池,通电就转。MOS管输入端没有接10K电阻直接到1,2通道的输出,对地都有10K电阻

网友D:
还不知问题在哪。我的遥控版本不一样,那个 混控设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知问题在哪。我的遥控版本不一样,那个 混控设置不一样

我的遥控器是刷了固件的华科尔D7E,跟罗丽遥控器设置不一样的。通电就转,应该是油门没有拉到最低。

网友:
萝莉6通接收机是可以外接MOS管直驱空心杯电机--  不错哦不错   其实萝莉群有现成的版本哈

网友D:
哪里有资料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资料介绍?

以前在模型三国看,但这个论坛已经关了。现在要到萝丽遥控爱好群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资料介绍?

模之吧  、 萝莉遥控器群 哈哈

网友(2019-10-17):
AMS11173.3的 输入电压范围为4.8~10.3V   1S电池(电压为3.7V)可以给接收芯片NRF24L01(工作范围,1.9V~3.6V)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不?,能不能把3.3V稳压部分直接用一个3.3V稳压二极管替代(如1n472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