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车] 重新制作maz-543m s300防空DaoDan发射车4月14日 5、6楼更新 持续更新

楼主(2019-04-12):
3年前就做了一台s300发射车,无奈当时的技术原因以及选择零件以及缺少各种高清的s300细节图片所以无论这台车细节上还是性能上都不是太好。下面给大家看看3年前的老图。大梁采用了拖头的普通大梁加打印的外壳,也是当时无奈之举。

采用的是高速车的悬挂加差速,但是后期发现差速器不足以支撑那么重的s300发射车

楼主:
经过了去年年底的酝酿,终于还是决定重新制作s300发射车,既然要做就得重新搞细节,重新制作的更加完美,当然啦肯定少不了重新绘制图纸,于是我又开始了一边绘图,一边加工的办法持续制作maz543m的底盘。首先上的是s300发射车的图纸。这次绘图不是像当时那样比较应付的过去,而是探究最细节的地方,当然了,也是找了很久的高清图片,才能搞出相对完美的三维图纸。当然啦还有细节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受限于工艺的问题和图片无法拍到的地方,所以省去了一些微小细节。

楼主:
然后开始就是新车的制作了,首先制作底盘,底盘最重要的“骨骼”大梁这次采用不锈钢制作,孔位采用激光切割,自己省事也美观。当然了这次搞的大梁大部分都不错,但是后来发现结构上转向角度较小,所以后来又重新切割了底盘,这都是后话了。差速器这次选择了hsp的通用差速器,便宜又耐用,无奈在于cvd实在是不行,狗骨结构很容易在较大的越野幅度下脱落,不过幸好这车也不太可能又较大幅度的越野,毕竟发射车实在是太重了,想要越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打印的差速壳除了固定差速器的作用,还兼顾横梁的作用,可以固定大梁,减少了大梁的复杂程度

差速标记,避免安装错误

分动使用的是0.8m齿轮,才能应付车的重量

下面登场的是底盘的主角大梁,大梁采用激光切割加弯折,折角出是安装各种车壳零件的地方。

忍不住就想组装的冲动

加工悬挂的转轴

安装好悬挂支座

楼主:
零件没到迫不及待的试组装悬挂系统,这次悬挂我采用了扭杆,既方便又仿真,初期扭杆固定跟坦克的一样,直接套入摆臂槽中,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扭杆没拉紧,扭杆有松脱的危险,于是后来采用插入式设计,这样扭杆就能很牢固的固定在悬挂摆臂上

这就是差速壳间距横梁设计,简化了底盘的复杂程度,并且强度也还算吧不错,拆装也相对简单的多,当然了还是有其他的横梁设计

两个大梁都初步安装上,是不是感觉很简单的感觉,变速箱采用拖头的三挡波箱,和真车一样三个档位,啥都不要纠结,但是拖头波箱其实体积非常大的,正常放导致重心加高,其次就是波箱正常放置会导致车壳套不上去。

原装cvd太长了,所以必须切cvd装上联轴器,这种cvd有点是转向角度大,也不容易脱落,后来我计算了长度,发现hsp本身就有类似长度的可调cvd,简直是浪费时间啊

给底盘安装扭杆悬挂

组装了一半的底盘

楼主:
车都还没装好就忍不住拍几张照片炫耀

转向系统使用双舵机设计,第一舵机的受力不会压力过大,第二就是转向虚位会更小。最初设计的舵机位置,但是后来换了大梁,舵机的位置相对的改变了一点,但是基本上使用左右布局,不占空间并且也对称好看。

发现原装的拖头波箱对于军卡来说太快了,于是根据真车的大概结构多设计了两个减速装置,第一级是在拖头电机上减速,这个减速器还有个目的就是把偏离中心的电机摆会车体中心,这样车体也好看的多。第二个减速器是分动箱与波箱之间的减速器,还具备中转的功能,不至于万向轴太长。

这个是第一级减速箱 ,与波箱完美连接。

其实电调不能放置在保险杠上,这里的位置相对较低,但是真车此处放了一些我看不懂的装置,我也偷个懒不去画了,就吧电调放这地方,别说还真的感觉不错

忍不住把车头套上。其实这个车我特意设计大梁窄一点,为了就是增加转向角,原车的大梁其实挺宽的,但是转向角度小了点,为了转向角度我就只能设计底盘窄一些,这样轮胎才不会干涉到底盘,后期更换大梁的原因也是因为转向机构不够达到转向最大值的要求而更换,没想到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造

网友:
点个赞,持续关注

网友:
钢铁怪物 霸气

网友:
原车转向角度不会很大,这样的巨兽转向不灵活才是常态

网友:
看的满口口水 楼主会画图会加工 自制666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2019-07-09):
搞个12x12的

网友:
我是萌新

网友:
赞一个 另外建议使用 雷魔的差速桥及传动CVD 质量比HSP 的强很多  你这是10比例?

网友(2020-02-07):
赞一个,期待成品

网友(2020-08-27):
https://tieba.baidu.com/p/6906217338?pid=134390120716&cid=0&red_tag=1293940741#13439012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