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床导轨刮研平尺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9-04-12):
请问用铸铁的好还是大理石的好?大理石精度高但不知道适不适合研点用,像0630大小的车床平尺最短要选多长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如果真是丢精度丢的多, 你越刮越麻烦, 双山导轨, 你刮导轨的话, 大托班的接触面肯定就不对了
而且导轨刮了后,很容易一头高一头低,甚至是扭曲。与大托班的接触面就更狗血了。然后大拖板走起来, 都不是水平移动了,谈何精度。
如果是单山导轨, 你刮了后, 导轨的总体高度降低, 另一侧的平接触面肯定也会变啊。
如果不是刮研的高手, 别做尝试, 这不是一句两句说说 就能理解, 就能避免的, 如果说说就管用, 那大家都是刮研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如果真是丢精度丢的多, 你越刮越麻烦, 双山导轨, 你刮导轨的话, 大托班的接触面 ...

闲着也是闲着,找点事干干,事先了解一下,就算不刮也储备点知

网友:
趁早别买这种平尺类的。便宜货都不能用。白花钱,

网友:
床身导轨已经用得需要刮研程度了?那就是大修了。还是到专业厂上导轨磨吧,手工研磨很难控制形、位、角公差。

网友:
平轨自己动手还可以,山轨太复杂,需要的不止平尺,还有山轨尺,框尺,塞尺,使用前都得校验,使用起来的刮研顺序,基准面,水平面,侧立面之间的要求,太多讲究。。找机修钳工视频了解吧。不建议自己动手很难,拖板之类的小修复可以自己动手修复学习,视频挺多,导轨磨损过多还是找轨道磨吧,专业师傅估计也请不起,希望对你有用平尺还是大理石的,好货不便宜

网友:
导轨一磨损严重就报废了,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我曾经想过…后来放弃了,需要太多量具量块,而且这些角度块现在根本买不到,主要是成本太高,就算送去磨导轨还得淬火,运费,时间太费,所以我直接买了个床身…就是大板有可能还是得配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