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下图中线切割程序段如何设为空走呀 谢谢指点

楼主(2019-04-12):
(无正文)

网友A:
文件调入选择需要空走的段数,在前一段加个F,需要空走的段数也加个F就行。另外你这样编程不对,割出来东西第一段肯定大一个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调入选择需要空走的段数,在前一段加个F,需要空走的段数也加个F就行。另外你这样编程不对,割出来东西 ...

大哥 手动切割工件如何设置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手动切割工件如何设置呀 谢谢

没有手动。手摇的话可以关进给,开高频。

网友A:
也可以在3B程序里手动编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3B程序里手动编一段

谢谢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