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穿越机特别抖是什么原因,自己命了一周了都还没有结果,只能求教了

楼主(2019-04-12):
这架穿越这学期装好后就没有好好飞过几次,刚装上就很抖,大概飞机几次后,就又神奇的不抖了,除了大动作,,,但是自从上次降落小炸了一次后,便抖得不了收拾, 飞起来只要一推油门,就剧烈抖动的上升,并且在地面听飞机的声音也能听出来抖动的声音,,桨也是换的新桨,pid一直用的事默认的在飞,今天把P轴调大10也没用。无奈之能求助论坛的各位模友ps:配置是银燕的老款2306,大力飞控和大力4合1电调,机架是skyzone的210架子。

网友A:
我是把P调到25,然后每次递增5,直到开始抖动,就将这个值减2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P调到25,然后每次递增5,直到开始抖动,就将这个值减2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不过我的这个应该不是pid的问题

网友B:
1,电调校正 2,图片中最后三项先关掉 3,使用默认PID参数 4,机架放平,校正加速度计 5,先以自稳模式起飞。

网友C:
这是机械振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调校正 2,图片中最后三项先关掉 3,使用默认PID参数 4,机架放平,校正加速度计 5,先以自稳模式起飞 ...

那三项代表的什么意思呀,我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机械振动引起的

机械振动感觉不会吧,所有螺丝都是拧紧的,桨也换的新桨,而且还换了不同种类的桨

网友D:
可能它害怕

网友E:
感觉是螺丝没拧紧

网友F:
低速平飞没问题?我看还是 PID 的可能性比较大。 检查机械部分没问题就重调PID 吧。大油门震动就减少 P 增大 I ,或者调 TP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三项代表的什么意思呀,我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

电调遥感 反重力模式 动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它害怕

别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螺丝没拧紧

这个真的不是,这种错误还是不会的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速平飞没问题?我看还是 PID 的可能性比较大。 检查机械部分没问题就重调PID 吧。大油门震动就减少 P 增 ...

低俗怎么飞都没问题,不光是平飞,之前飞也是默认pid,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遥感 反重力模式 动态滤波

嗯嗯,我试下

楼主:
有点惨,今天试飞,还没有测出来抖不抖呢。正巧打到地上插的竹竿,那么大的一片田,偏偏又炸到了小泥坑里,但愿不要坏东西,学生党承受不起呀

网友:
可以降低滤波频率,改成biquad滤波试试

网友:
把飞控减震做好

网友G(2020-08-29):
楼主用的是foxeer哪一款摄像头

网友H:
重点检查安装,飞控的减震,飞控上下最好不要有任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