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云台控制求教

楼主(2019-04-12):
某鱼上搞来一个开源无人机上的云台,做工很好,装机试了下性能也很棒,和飞越T4 T3金属云台一个水平,看了下控制板上的芯片和飞越T3 T,4几乎都是一样,也是8p的排线从云台出接到控制板上,试过控制板上的rx tx接接收机pwm或sbus或者pix数传口都没办法控制云台,请教下高手怎样才能搞定控制

网友A:
有点像奇蛙无人机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奇蛙无人机的云台

就是奇蛙的

网友B:
奇蛙无人机和飞越是合作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蛙无人机和飞越是合作单位

怪不得和飞越的T3d金属狗台那么像,控制板都几乎一样只是多了内存卡,我用飞越的T43d调参软件连接过这个云台控制板,无法进行调试,也把这个云台的8p排线接到飞越的控制板上,调参软件里可以连接,也能看到传感器的各种数据,但俯仰和方向传感器的角度数据是反的,动俯仰方向数据变化,动方向俯仰变化,所以没办法进行校准使用,但云台可以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和飞越的T3d金属狗台那么像,控制板都几乎一样只是多了内存卡,我用飞越的T43d调参软件连接过这个 ...

奇蛙无人机我没玩过,但是飞越飞多轴啥的飞控是奇蛙设计的搞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奇蛙的

无之前也有一个,被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之前也有一个,被出掉了

你搞定控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定控制了吗

当时手上有两个云台,奇蛙这个就没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