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玩具穿孔机

楼主(2019-04-12):
先做脉冲电源箱,。主轴控制与高频电源做一箱,。欢迎围观!

网友A:
那个电阻好巨型哦,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好巨型哦,什么规格的?

100w  2R的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哪里买的?

板是自已设计,。朋友代制的。

网友C:
加油!成功了也学着弄一个。

网友A:
继续请教你这机的工作电压是多高的?
这个电阻是怎么计算选型的呢?才2r

如果电压24v那电流都到12a吧?那也200w的以上的功率啊?

为什么100w的电阻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出成果,加油!

谢谢!,白天没什么时间,。晚上一点点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成功了也学着弄一个。

谢谢!,白天没什么时间,。晚上一点点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你这机的工作电压是多高的?
这个电阻是怎么计算选型的呢?才2r

开关电源60v10A的,。放电脉冲模块,短路峰值也设计成10A,。15kHZ固定频定,调脉宽。那个电阻接在场管源极,起缓冲作用,不是专门限流,小电极时,可以稳定些,原来无加打不了小电极片。

网友:
参观长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60v10A的,。放电脉冲模块,短路峰值也设计成10A,。15kHZ固定频定,调脉宽。那个电阻接在场管源 ...

不加这个电阻,短路时电源不会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这个电阻,短路时电源不会保护吗?

打算加块保护板,短路5秒电极无法回升,就断开回路,。一般不会无法回升。

网友E:
这个开关电源有600w,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关电源有600w,你信吗?

实际连续电流可以到达8A,电压降至58伏,。算是虚标不多了

楼主:
加工设备不行,主轴头滑台,旋转头组件是买的成品,拼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是自已设计,。朋友代制的。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