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3300的电池飞520级别的鸡么

楼主(2019-04-13):
电池之前飞500X用
然而500X出了入手了TG520
3300飞520能飞多久。。。。。

网友:
时间应该不长,我3300飞380悬停航线能10分钟

网友:
520  要用6s  4200 ~  5200 之间的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我就用3300的  悬停4-5分钟没问题 我520改480飞的

网友(2019-05-30):
能 520 3D3分半

网友:
我520  用3300电  ok的   當然最好4000

网友A(2019-07-17):
3300没问题 我505就是,时间短一点。不过我505配的1295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00没问题 我505就是,时间短一点。不过我505配的1295飞的

1295飞5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95飞505

可以的,既然中舵都可以飞,也就是kst515都可以飞,那为啥1295不行么

网友:
520用4200比较合适。3300飞狗480比较合适~还有刚出的秒600用12s 3300飞也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