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您 帮 助 我 分 析 其 中 的 缘 由 !

楼主(2019-04-13):
     这个孩子抛出的手挚模型滑翔机眼看着就要降落到地面了,为什么又突然上升,飞跃过了学校的围墙?正在拍视频的老师惊异地叫了起来,她像是呼喊一个调皮的男孩儿正怕他撞到墙上,却出乎意料腾空越墙而去。  ... ...。 她也在问我“为什么?”

    请老师们、模友们帮助我分析其中的缘由!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建筑物迎风面有上升气流啊

网友:
丹顶鹤老师提出的是有意思(有意义、善思考)的问题!搞竞时模型飞机的老师有经验。

网友A:
因为有太阳照射在运动场上,从人影看太约是九点半以后,晒的时间不长,草地含水量大,升温慢,塑胶跑道升温快,地表局部形成温差,高温的跑道上有上升气流,草地处低温空气在地表附近流向高温的跑道方向,形成了地表风。飞机起飞时是横风起飞,离手后即有一个突然的倾侧左滚,然后顺风向跑道方向俯冲加速飞行,进入上升气流区后,机翼升力增加,重新爬升,这个就是飞机飞出围墙的原因。

网友:
有一次在有高看台的体育场飞行,开始很正常,飞机在场地中央升高后顺风转弯就跃过看台窜到场外了,迎风面看台有地形上升气流.

网友:
有一次飞场下风处有五层住宅楼,飞到四搂高度准备进场着陆,但飞机沿四楼就是拐不过弯,靠墙落到了五楼房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太阳照射在运动场上,从人影看太约是九点半以后,晒的时间不长,草地含水量大,升温慢,塑胶跑道升温 ...

厉害!

楼主:
    这是一架翼展1.2米的手挚泡沫滑翔机。    飞行场地在 南开日新国际学校 的200米跑道的小足球场,塑料草皮,硬塑跑道,围墙足有2.5米高。时间是昨天(2019-4.12)下午第四节课。

    感谢优秀的航模辅导员和老航模专家的热情关注和分析。下周我在结合老师的绘图讲进一步讲解地形上升气流。

楼主:
“山坡”气流 遥 控 滑 翔 机 第一次试飞

看 台 斜 坡 上 升 气 流 ( 视 频 )

再从另一视角 近距离 观赏 看台 气流 飞行景象 更有趣 (视 频)

因地制宜 巧妙利用 校园里的 上升气流 ( 视 频 )

网友B:
      一种是"热气流"是温差引起的; 还有一种叫”动力气流”,是风吹到障碍物上(如山坡.看台台阶、等)引起的上升气流。本案应属动力气流,或飞机手掷时波状飞行,正好赶在墙头上处于最高点。      我看孩子出手偏高,好像是波状飞行,应属于后者。不知当时风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热气流"是温差引起的; 还有一种叫”动力气流”,是风吹到障碍物上(如山坡.看台台阶、等)引起 ...

       张教练,这节课是手挚模型滑翔机机的掷远练习,投掷的方向基本上是迎风的。这个男孩儿投掷出手时机头向上了,惯性的力量让飞机升到最高点之后,应该失速坠落。但此时恰好风向改变了,飞机也就随着左转改出滑翔了。转变的风向又恰巧吹向了围墙,应该落在围墙附近地面的飞机正好趁此气流跃出了两米五高的围墙,孩子们跑到校外取回了飞机。

      感谢云南优秀的航模辅导员和新疆、陕西老航模专家的热情关注和分析。明天我在结合老师的绘图,再回放这个视频进一步讲解地形上升气流。

网友(2019-05-26):
n'n'n'n'n'n

网友:
遇到地形气流。

网友(2019-11-13):
墙的把风挡住了,风只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