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775电机。电池配置。

楼主(2019-04-13):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刚刚接触模型船。买了两个775电机。不知道有配电池多大,才能连续续航能力到5六个小时。谢谢各位老师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长续航除了电池还要考虑电机的损耗~建议你换无刷电机低kv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续航除了电池还要考虑电机的损耗~建议你换无刷电机低kv值的

谢谢老师,还要麻烦老师给我介绍两款,无刷电机。就像775电机一样电机大扭力的要省电的。谢谢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B:
2个775 连续续航能力到5六个小时 这个得买个多大的电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775 连续续航能力到5六个小时 这个得买个多大的电池呀

上核能

网友:
12v电瓶一二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我上的双电瓶 12v 7.5A的

网友C:
一般的休闲放船,玩个四十分钟到一小时足够了,仿真船走走停停,重在仿真,耗电不大。

网友:
一般要上摩托车的电瓶了,安时越大越好,但是重量也大

网友(2020-05-01):
5到6小时  不可能的  那个电池要大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775 连续续航能力到5六个小时 这个得买个多大的电池呀

大不大无所谓  船也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休闲放船,玩个四十分钟到一小时足够了,仿真船走走停停,重在仿真,耗电不大。

基本休闲 也是半小时左右   带两个电瓶  一小时够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