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入门机型,室外为主、兼顾室内,为5寸手动做准备,谢谢!

楼主(2019-04-13):
请大家说说这几个鸡鸡,大通239 ,  cinebee  75hd  ,   et115     kingkong  gt8    ,mabula 7....

网友:
这几个都是室内的吧

网友:
我在飞mobula7  还算比较耐炸 原装机架很脆弱 可以换成V3机架很结实 ,唯一一点就是电机轴容易炸弯 ,可以尽力矫正 实在不行可以换轴。但它很轻 不需要大容量的电池 ,而且两个1s串联的设计很好 用他们提供的1s 6合一充电器可以随用随充 保证连续飞行,体验不错 。我这架最后炸的加速度计坏了才算完,这不又买了一架 原来的机子就当配件了 。
我想如果是大通239或者kingkong gt系列那种桨直接上到电机壳上的方式 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频繁炸弯电机轴了

网友:
大通239吧,ET的不要买,摄像头太渣渣买了必后悔

网友:
用2.5寸机3S 850电,兼顾室内外及续航,比如格普凤凰之类的,有条件自己选好配件组最好,无条件就弄套机直接飞。

楼主:
手上已有210自组,一直还不能看屏幕飞,大场地不好找,另外老是担心安全问题放不开,所以才考虑是不是入个安全、耐炸小鸡开练,等有把握了再继续玩210。

网友:
我的入门可以参考一下,空心杯tiny7-飞蛋138-5寸自组。空心杯室内不练技术,建议从3寸机到5寸机,或者从模拟器直接到5寸机。

楼主:
liftoff练了7小时,5寸还是不敢看屏幕飞

网友:
239+,2.5寸桨。室外小区穿越利器

楼主:
239没有卡录吧   249  249+怎么样呢  好像又不耐炸  晕死

网友A:
我买了et115.在宿舍看屏幕飞也可以。

网友B:
上眼镜飞,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et115.在宿舍看屏幕飞也可以。

115有点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已有210自组,一直还不能看屏幕飞,大场地不好找,另外老是担心安全问题放不开,所以才考虑是不是入个 ...

完全没必要210,机重速度快,场地难找还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有点大吗

室内飞是有点大,最好100以下的。

网友:
现在只飞过m7  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眼镜飞,会好很多

一直屏幕飞,不知道眼镜啥感觉了

楼主:
入门小鸡选择要求是:2–3寸  必须无刷  f4飞控带保护圈安全耐炸不伤人   2-3s电池    备件维修方便  必须f4飞控    飞控电机电调通用扩展性强  今后拆零件也能装在其他机上,比如要用正方形常见飞控飞塔  不要菱形专用飞控,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哪只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