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rsky x10s换更大的电池

楼主(2019-04-13):
前几天x10s到手,内置锂电池,续航时间确实有点短。打开一看2s的18650电池,正好手头有两颗更大容量的18650电池,直接动手换了。这里要说下frsky,现在18650做到3400mah很正常了,但是控里还是2600mah的18650,不过看在是三星电芯的份上,就不说厂家不厚道了1.必备工具:烙铁,热风枪,焊锡,助焊剂,热缩膜(需要很薄的,宽度50mm以上),镍片(我用3mm宽的,比原装的窄一些)或者细电线,高温胶带

2.电芯淘宝上买的松下3400mah的,平头无保护板(不然装不回去的)。这里说下淘宝上各种电芯外皮一应俱全,贵的不一定是正品,但便宜的一定是假的,这里大家自己辨认吧

3.拆后盖,总计四颗螺丝,并且把原装电池包取掉。3400mah比2600mah容量多了30%,理论上续航时间也能多30%,而且不用改遥控内部结构,还是挺值得的。

4.焊新电芯了,助焊剂是一定要的,不然电芯钢壳根本没法上锡。这一步注意一定不要短路电芯,因为单独电芯都是无保护板的。先把原电池包的保护板拆下来,上面三根线,B-接串联的镍片,P+接串联后电池正,P-接串联后的电池负。
这里再注意一下,因为电芯外皮都很薄,所以要给电芯两端缠一层高温胶带,然后再焊接镍片。这么做一是防止焊接时烙铁不小心烫坏外皮,二是防止镍片刮破外皮造成短路。焊接镍片的时候尽量平整,不平或者堆锡太多都会造成后面很难装回,或者是装回以后电池翘起来导致后盖合不拢。
另外给保护板安装位置下面也贴一层高温胶带,防止外皮破裂造成短路。

5.最后再把电芯焊接点挫平,给裸露的正负极缠一层高温胶带,套热缩膜,搞定装回控里。可能新电池包装回控里会出现不能开机的问题,这里只要确认接线没问题,直接插上充电器激活一下,就能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A:
网上3400mah的18650电池很难分出真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3400mah的18650电池很难分出真假。

非也,电子负载一测便知,我实际测得和标称差不出150mah

网友:
焊工有点肉

网友:
点焊焊接吧

网友C:
直接换成2 s2p阿,既然都打开了

网友:
这样有点危险哦,最好还是买的时候让卖家点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也,电子负载一测便知,我实际测得和标称差不出150mah

请教:如何用电池负载测出真假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用电池负载测出真假18650电池。

假货根本做不到3400的。。。目前能做到这个数字的也就进口货,充满电按照标称电流测就是了,计时一小时,实在没啥高深的哦。
国内的电池实测最大也就2800~2900,,,进口的怎么测都过3100

网友:
上LG的3500也不错

楼主:
哈哈,不要对一个码农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成2 s2p阿,既然都打开了

2s2p得改电池仓,里面有8个限位卡扣,改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s2p得改电池仓,里面有8个限位卡扣,改动太大了

只要把底板切掉一部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s2p得改电池仓,里面有8个限位卡扣,改动太大了

同时电池斜着排布

网友D: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502384

2s2p 18650 電倉有3d圖紙可下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502384

2s2p 18650 電倉有3d圖紙可下載啊

图纸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哪里下载?

我已經放上來了啊

网友(2019-06-23):
这种焊接不可靠的,最好叫商家点焊好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