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XY3初步装机完成,放上一些小改造图片

楼主(2019-04-13):
继之前选择了OXY3之后,奈何本“大猪蹄子”无法忘怀小彗星的颜值,本着对颜值和性能统一的高度追求,正好看到合利行架上有彗星的粉色头罩,果断兜售原头罩,下单小彗星头罩,做了一番改造。
这次装机也经历了好一番折腾,由于我的富斯ia10b接收机的ibus信号neuron死活识别不出来,又不敢用单天线的A8S接收,只好买了个pwm转sbus的转换器,现在能用了,就是增加了好多线缆,外面看起来乱糟糟的。

因为OXY3自带头罩柱太短了,我改换用车模的车壳柱。其实以前就一直很疑惑,车模用插销固定车壳,非常方便,也基本不会掉,为啥直机上不用?直机的橡胶固定环我经常拆头罩时候怕用力过猛把头罩扯坏。

现在调机过程中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就是现在感觉尾巴的振动严重,现在尾轴是直的,尾桨平衡没问题,但是加油后用手摸尾巴有明显振动,之前因为看尾轴部分皮带转起来之后会左右跑怀疑是皮带的问题,调紧了一些,但现在还是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用k8分析下振动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8分析下振动来源

没k8。。手头就一个neuron,有什么可能的来源吗?

网友:
先把旋翼头拆了,试一下,如果还振,把电机和大齿拆开试,好多振动除了炸机变形,就是轴承

网友:
排震的话,拆一个开转一下,一个个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k8。。手头就一个neuron,有什么可能的来源吗?

主轴,横轴,尾轴,中联,大桨。小桨,电机等等

网友B:
尾波轴承看下打胶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轴承看下打胶了没有

桨夹都拆下来再转试过了,好像还是皮带的问题,因为现在只有尾管后半截到尾波这一部分振动最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轴承看下打胶了没有

打了胶的

网友:
我的也震得厉害。

网友:
520以上基本都有R扣

网友:
我的也是有震动,尾垂有重影,到了某个转速震得特别厉害,过了就好点,不过还有尾垂有重影,目前换了尾轴,尾中联,尾垂,还是没效果

网友B:
方便加个微信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加个微信交流一下吗?

我论坛加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k8分析下振动来源

只懂用K8看振动大小,请问怎么分析来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懂用K8看振动大小,请问怎么分析来源?

打开振动,看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开振动,看峰

是否按峰对应转速找振动源?还有这个峰数值是什么单位?多少是振动小,多少算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否按峰对应转速找振动源?还有这个峰数值是什么单位?多少是振动小,多少算大?

对,单位是1,大小看机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单位是1,大小看机型

请问550级别的,振动大小的合理范围?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550级别的,振动大小的合理范围?谢谢回复

1500内都行,最好在100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