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

楼主(2019-04-13):
前几天好不容易弄转的伺服电机(速度模式)驱动小车床主轴。昨天把乱线头归弄一下。再试机时主轴竟然不转了。电位器调到头主轴只是哆哆嗦嗦的一分钟几圈的样子。以为是电机坏了。一路子查。没查出毛病。驱动器没报警。请大家给参谋参谋哪出毛病了?原封不动的改为转矩模式还能调速,正,反转正常运转。设置回速度模式咋整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位器端测量是好的,那你可能就悲剧了,我在搞三洋的PY的时候搞烂过3片26c32,非隔离系统就有这毛 ...

之所以不确定是不是驱动器坏了。是因为原封不动地设置成转矩模式都正常运转。

网友B:
更换个驱动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个驱动板试试

哪有啊?整套的东西有毛病都不知道从哪下手。敢下手也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