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调小油机,高速油针究竟怎么调啊

楼主(2019-04-13):
买了这么久也该启动下了,可是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直机的高速油针究竟怎么调啊,教科书式的标准流程是怎么讲的。如果没有答案,我的野路子只能这样了:
采用经验同款发动机的经验大致油针圈数,不装大桨争取启动起来。找到稳定运转的怠速风门位置,空载推油门到40%,调油针到转速最高。收油门到怠速稳定位置,作为新的怠速风门位置。装上大桨,零螺距,推油门到100%,,根据运行状态调油针。直到高低速稳定。放1/4圈油针,试飞,再根据运行状态调油针和怠速风门位置,做为最终的结果。

楼主:
或不用先试飞,用负螺距还是地面调试,让发动机带上工况负载调到较佳性能

楼主:
启动起来没多久熄火了,发现卡死,发动机没法转,拆开发现螺丝松了。哎,这个天翼500n离合设计缺陷,螺丝拧紧了卡死离合,不够紧又两下就松开,真不知怎么办,实在不行胶粘死,玩个一次性的好了

楼主:
哈哈,解决了螺丝问题,胶头启动器启动杆很难不装偏,歪了老甩掉,这个又不知道怎么破了,玩油机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螺丝问题,胶头启动器启动杆很难不装偏,歪了老甩掉,这个又不知道怎么破了,玩油机都是这么熬 ...

我们都是用亚拓启动器不用固定翼那种胶头接的,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便宜货只有买的时候和卖的时候是高兴的,贵的买时肉疼用着高兴

网友A:
便宜货只有买的时候和卖的时候是高兴的用的时候是痛苦的,贵的买时肉疼用着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只有买的时候和卖的时候是高兴的用的时候是痛苦的,贵的买时肉疼用着高兴

好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解决了螺丝问题,胶头启动器启动杆很难不装偏,歪了老甩掉,这个又不知道怎么破了,玩油机都是这么熬 ...

这种启动杆在尽量安装正中的情况下能截短的话就截短点,一只手拿起动器,另一只手手指要一边扶着大浆夹一边护着启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启动杆在尽量安装正中的情况下能截短的话就截短点,一只手拿起动器,另一只手手指要一边扶着大浆夹 ...

嗯嗯,谢了老哥,我买了个短的内六角球头批头,看看能不能装上去,装不上去也用电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