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 inav固件 GPS点亮问题

楼主(2019-04-13):
软件不开GPS  磁力仪 正常显示

如果开启GPS  插电 刚到室外  5分钟 GPS界面也没有反应  没有数据  是哪里调错了么?
用的miniGPS 带罗盘 rx对 tx  tx对 rx sc对sc sd对sd

网友A:
用电脑调试,手机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调试,手机的软件有问题

电脑也是一样 gps 罗盘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也是一样 gps 罗盘红色

gps硬件故障吧

网友:
端口3不是接gps的, gps接端口1 或6 看板是v3 还是pro ,端口3接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