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个筋斗,就砸下来了

楼主(2019-04-13):
今天和朋友跑出去飞,第一电悬停调机,第二电就翻了一下  然后就掉下来了

当时高度很高 ,居然还平着下来了 还能有点点能操作,当时还以为单向滑了 感觉没什么动力了   直接座到草地上

下来一看 舵臂居然翻断了 断了  断了 断了     亚拖的舵臂  日

损失  垂尾    前起落架       三轴没看估计没什么问题  大小桨都完好, 桨尖点点泥

淘宝了下这2配件 原装的太贵了   大家有没撒副厂的推荐下啊

另外想换金属舵臂  但即便都是M2.5的孔   亚拖球头都是M2的 有没同学搞定这货的

网友A:
亚拓500x前脚架就是个坑,我玩坏了两副,都是降落猛了一点,现在直接用500L等高脚架削短了用的,铝合金滑板都懒得装了。

网友:
出500X金属舵机臂带球头

网友:
应该是忘切3D了吧……

网友B:
如果是空中断了,大桨会有很大的切风声,舵面不稳定

网友C:
舵机臂照片呢

网友:
有没有开玩笑。。。

网友D:
塑料(应该是尼龙的)的断了,有可能是以前受过冲击造成有裂缝。金属的是断不了,但是坏舵机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空中断了,大桨会有很大的切风声,舵面不稳定

声音倒是变小了,还以为单向打滑了

楼主:
图片上就是断吊掉的一截舵臂  舵机上那节没拆下来 还没开修

网友E:
皮传是不是改的,动作大了会不会甩尾啊?

网友:
换金属舵机臂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应该是尼龙的)的断了,有可能是以前受过冲击造成有裂缝。金属的是断不了,但是坏舵机齿轮。

不炸就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传是不是改的,动作大了会不会甩尾啊?

原生皮传, 才第二电 还没发现甩 尾巴停的很干脆  MB效果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亚拓500x前脚架就是个坑,我玩坏了两副,都是降落猛了一点,现在直接用500L等高脚架削短了用的,铝合金滑板 ...

脚架横向绑2根扎带,保证你可以爆力降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脚架横向绑2根扎带,保证你可以爆力降落。

注意不错哦!起到限制形变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错哦!起到限制形变的作用?

对的,我500和X5都这么处理。脚架耐用多了

网友:
能砸成这样还挺不容易呢~!真平~!

网友G:
反正都要换副厂件,不如直接一部到位来个副长空机,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H:
我是灭霸,还有三天我就要死了我好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