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bf4.0.0固件后原来的陀螺仪 4k 加速度计4k采样率导致负载过大不能解锁?

楼主(2019-04-14):
原来是3.5.5的固件,两个都设置为4k正常使用,昨天更新bf4.0.0固件后原来的陀螺仪 4k  加速度计4k采样率貌似导致负载过大不能解锁?解锁时LOAD告警 两长一短鸣音,后来调低到2.36(好像)后解锁成功。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f3的飞控还是用3.3.0版的固件吧,版本太高了做动作容易死机

楼主:
不会吧   不过我是新手练习   问题是4k竟然负载过高,会不会blackbox 默认打开了?怎么看啊

网友:
f3刷这么高固件干嘛

楼主:
降级  降级

网友:
f3就别开4K了,强人所难

网友:
用F3的Kiss FC飞控,默认都是1K爽飞。

网友A:
F3飞控,用了大半年BF4.0固件一点问题没有,4.0的动态滤波还是值得升级的,我自己编译的,把F3砍掉的特性都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用了大半年BF4.0固件一点问题没有,4.0的动态滤波还是值得升级的,我自己编译的,把F3砍掉的特性都 ...

bf4.0.0出来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用了大半年BF4.0固件一点问题没有,4.0的动态滤波还是值得升级的,我自己编译的,把F3砍掉的特性都 ...

你说的是电脑上的配置程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脑上的配置程序吧?

不是啊,是刷的固件,BF4.0测试版就开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是刷的固件,BF4.0测试版就开始用了

bf4.0.0采样频率怎么设置的,黑盒子关掉了吧?我的cpu占用率太高,现在降级bf3.5.5  静态还在30%。

另外新手是不是没必要开airm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bf4.0.0采样频率怎么设置的,黑盒子关掉了吧?我的cpu占用率太高,现在降级bf3.5.5  静态还在30%。

4K/2K CPU负载 20%,我还没用过airmode,不过现在4.0正式版已经默认开启airmode了,下次试一试

网友B:
请问大神我F4V3更新了BF4.0固件默认8K/2K要不要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我F4V3更新了BF4.0固件默认8K/2K要不要改?

我改成了4k/2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了4k/2k

我也改了

网友C:
配合BLHeli_32 ESC开4K/4K,激活双向Dshot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BLHeli_32 ESC开4K/4K,激活双向Dshot协议

怎么激活双向dshot?这样可以降低cpu负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激活双向dshot?这样可以降低cpu负载吗?

这里有开启教程链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39733

开发者建议先使用双4k的刷新频率,等后期稳定了再尝试双8K。

网友:
配置里把动态陷波关闭,这个挺占资源的。这个也没啥必要,黑匣子里看噪音加两个陷波就好了。

网友D:
我的F4双8K都可以解锁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飞控,用了大半年BF4.0固件一点问题没有,4.0的动态滤波还是值得升级的,我自己编译的,把F3砍掉的特性都 ...

你有没有搞错?4.0.0才刚出来……你就用了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F4双8K都可以解锁哟。

看来要换f4了  开双向dshot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