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如何增强差速机电机的转向力度

楼主(2019-04-14):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增强差速机电机的转向力度,这个飞控板该怎么做才能增强电机转向力度

楼主:
1S  3.7V的主板

网友A:
我只是想问下,差速飞机好飞吗?比起副翼飞机差多远?

网友B:
可以增大两个电机间距试试,电路板不太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问下,差速飞机好飞吗?比起副翼飞机差多远?

原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增大两个电机间距试试,电路板不太好改

你是说两个电机距离加大?电路板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
      电路板本就没啥可改的,最大也就是一边油门100%一边0%,直接把电机距离加大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增加电机功率可以加速

网友C:
增加电机间距,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机翼要有大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电机间距,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机翼要有大上反角

这种飞机怎么改,都没开刀

网友C:
成品机最好就不要改了,这种飞机本来就不能抗风,转弯效率低我估计和你那边风大有关系。实在想改可以用电吹风加热弯曲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机最好就不要改了,这种飞机本来就不能抗风,转弯效率低我估计和你那边风大有关系。实在想改可以用电吹 ...

啥意思弯曲???改变什么,我这里旧版跟好飞,新版要绕一大圈才回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增大两个电机间距试试,电路板不太好改

这是个平衡板,行不通的。

网友E:
这恐怕是软件问题了,厂家才能改设置吧

网友:
增加飞机的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恐怕是软件问题了,厂家才能改设置吧

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平衡板,行不通的。

怎么去掉平衡模块

网友:
不懂得怎么去,平衡板和老式的我都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弯曲???改变什么,我这里旧版跟好飞,新版要绕一大圈才回来

电吹风吹一下机翼,然后向上折一下,上反角就增加了,转向力度就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吹一下机翼,然后向上折一下,上反角就增加了,转向力度就会增大

翼尖还是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吹一下机翼,然后向上折一下,上反角就增加了,转向力度就会增大

这三种战斗机也可以像你说的加大上反角来增加转弯力度吗

网友C:
整体比较管用。这几个战斗机我见几个留学生玩过,好像不需要改动就很灵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比较管用。这几个战斗机我见几个留学生玩过,好像不需要改动就很灵活了

战斗机我感觉升力很差,油门最大爬升却很费劲,把尾翼上翘也改变不了什么多大情况

网友D:
小油门,或0油门,快速的点动打方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油门,或0油门,快速的点动打方向杆。

按你的方法晚上我飞了下可以稍微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晚上我飞了下可以稍微解决

用同厂的设备做的二通道差速机。

网友F(2019-06-10):
这块板子我也用过。增加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并不能解决问题,顶多让飞机在空中大幅摇摆。
因为这块板子内置了陀螺仪,并且软件对飞机的转弯坡度做了限制。所以导致你飞机转弯坡度非常小,进而转弯半径很大。
改板子估计会的人不多,也没必要,建议可以换一套板子和控,也不贵,某宝搜一下,飞熊803,这个是不带陀螺仪的,转弯坡度要多大就可以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块板子我也用过。增加两个电机之间的距离并不能解决问题,顶多让飞机在空中大幅摇摆。
因为这块板子内置 ...

好的谢谢803现在有单卖?板子可以装进去飞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803现在有单卖?板子可以装进去飞机吗

有的商家可以单卖,尺寸应该是差不多的,可以装下吧,我没具体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增大两个电机间距试试,电路板不太好改

正解
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