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首飞成功,我好开心啊!还是有一堆问题讨教老鸟

楼主(2019-04-14):
570装好了, 刚刚第一次试飞成功了, 第一次玩这个尺寸的电直,感觉就是一个字,稳!飞行和锁尾都稳, 开心啊!但是作为菜鸟,我还是有一堆问题要请教老鸟。
1. 我用了6S 5300mah的电池,装上电池起飞前称重,3300克! 是否太重了?
2. 大家是怎样判断电量的? 就靠定时器决定降落时间?
3. 我今天80%油门,电调的精灵定速, 悬停,左转右转测试了一番, 5分钟落地, 电机温度有点烫手, 感觉有70度的样子, 温度是否高了点?
4. 如果电机温度太高, 是否是因为皮带太紧了?
5. 落地后,电池的温度也有45度的样子。 用的是格式 30C的电池, 是否要换格式新款的70C电池?
6. 回家后测量电池电压, 有3.78V, 这个耗电的速度是否正常?

网友A:
1、570本来就重,好多人都改12s,你新手无所谓。重了还抗风、稳
2、定时器定时就可以了
3、电机不烫才不正常
4、皮带松紧会影响电机,太松又会打滑,不好界定,我喜欢紧
5、你悬停,够了。都会热的
6、飞完下来有3.75左右都没啥问题,况且你是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0本来就重,好多人都改12s,你新手无所谓。重了还抗风、稳
2、定时器定时就可以了
3、电机不烫才不 ...

谢谢回复,那就是一切正常了,太好了。我嫌12S麻烦,电调又要贵1千,所以就省了。如果以后上700才考虑12S。

网友:
首飞就成功,可喜可贺,我是首飞秒炸

网友B:
不错,定速悬停螺距怎么设置的,我之前定速65感觉非常难悬停(上下不好控制(,后来改成油门曲线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定速悬停螺距怎么设置的,我之前定速65感觉非常难悬停(上下不好控制(,后来改成油门曲线就正常

定速了,没有油门曲线了。 你是调了螺距曲线吗? 我感觉螺距最好没有曲线, 45度直线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0本来就重,好多人都改12s,你新手无所谓。重了还抗风、稳
2、定时器定时就可以了
3、电机不烫才不 ...

问题又来了, 查看了K8的振动数据,如下图:

54.6赫兹的地方有最大振动值 350 。
请问怎样评价这个数据? 350的单位是什么? 54.6赫兹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值大吗? 一般是多少正常。

网友C:
无视频就算了 还无图 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视频就算了 还无图 差评

没长三头六臂啊,怎么拍视频!照片就算了,害怕〝遗照”理论。

楼主:
哦,我明白了, 54.6HZ就是3276RPM。 我1100KV+6S+80%油门 电机大概就是5280rpm。传动比是9.8:1, 所以主轴的转速是538rpm, 这样看来 3276rpm差不多是中间齿轮的速度。 振动分析图中后面还有一个400HZ左右的波峰,大概就对应在尾桨的转速上。 所以我的飞机最大的振动来自中间齿轮。我猜得对吗? 还有这个振动量350到底是什么单位, 怎样评价它的大小。 我看其它帖子,魔友对自己飞机的3500的振动值,已经很满意了,是振动很小了。 所以我感觉我这个350一定是单位不同,知道的朋友,说一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速了,没有油门曲线了。 你是调了螺距曲线吗? 我感觉螺距最好没有曲线, 45度直线比较靠谱。

我调了螺距曲线,你那45度不就是飞3d的曲线么。好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了螺距曲线,你那45度不就是飞3d的曲线么。好控制么?

很好控制,稳得不行。

网友:
350的振动很小了 说明机子装的很好 我一般380级的机子刚装好震动在500 但稍有不平衡就能到1000

网友:
从飞行上看 震动500还是1000我个人觉得没区别

网友:
我玩悬停都是玩得电池确实没力飞起来才停手

网友:
我是装了个bb响,设置3.6伏,报警后落地电压能回到3.72伏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 54.6HZ就是3276RPM。 我1100KV+6S+80%油门 电机大概就是5280rpm。传动比是9.8:1, 所以主轴 ...

计算错误。主轴转速538RPM显然不适合飞行。电机转速算错了。

网友:
居然没上机机照,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错误。主轴转速538RPM显然不适合飞行。电机转速算错了。

对啊,仔细想想不对哦。 但是说明书的表格上标明了21T齿轮对应的传动比是9.8:1。 就算是全速运行也就6600rpm, 到主轴上也就673rpm。说明书上还提到我这款马达配21T齿轮建议的最大转速为2350rpm(我猜这个“转速”是主轴转速)怎么可能达到那么高?我还查了每个齿轮的齿数,计算结果是马达:中间 = 2.857 , 马达:主轴 = 9.84 , 马达:尾轴 = 2.245 。 晕了
您提示马达转速计算错误,看来是了。 请问怎样正确计算。 难道马达的KV值理论不对了?
还有后面那个400HZ的振动一定不是尾轴转动的振动, 400HZ耳朵能够听到,应该是大桨或者尾桨振动发出的响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仔细想想不对哦。 但是说明书的表格上标明了21T齿轮对应的传动比是9.8:1。 就算是全速运行也就6600 ...

6s电池电压是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 54.6HZ就是3276RPM。 我1100KV+6S+80%油门 电机大概就是5280rpm。传动比是9.8:1, 所以主轴 ...

算错了,最精准的方式是用好盈设置卡查看电机的电气转速,然后根据电气转速换算,用传统方法换算误差有点大,不过也差不多,电机转速1100*25*0.8=22000,大桨转速22000/9.8=2244转,差不多,550级别基本上大桨转速都在2000-2600之间,这个频率一般是排除震动部位用的,你先看看你悬停的震动,一般小于3000陀螺都不会震傻,绝大多数正常的飞机都在1000左右,你自己回去用插上蓝牙后悬停用手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电池电压是几伏?

对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最精准的方式是用好盈设置卡查看电机的电气转速,然后根据电气转速换算,用传统方法换算误差有点 ...

那怪了,3200多RPM处的振动哪里来的?最接近的就是主轴了,我能把这个最大振动源看成是主轴吗?差了1000rpm,偏差有点多哦,哪位有经验帮忙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说明书要求安全的最大转速不超过2350rpm, 倒过来计算等于0.84的油门。 我要回家把我普通3D的油门从80%降到74%,把高级3D的油门从90%降到84%。 安全第一,绝不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最精准的方式是用好盈设置卡查看电机的电气转速,然后根据电气转速换算,用传统方法换算误差有点 ...

请问怎样用设置卡看电机电气转速? 没看到这个菜单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用设置卡看电机电气转速? 没看到这个菜单项啊

好盈v4就可以看

网友E:
隐隐的暴露了一下装机水平和飞行水平,菜鸟有这水平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v4就可以看

我的就是V4,请教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隐隐的暴露了一下装机水平和飞行水平,菜鸟有这水平很厉害了

按说明装就行,是飞机设计精度高。飞行么,刚能翻个跟头,你说是否菜鸟一个!我可不是假谦虚,一堆问题就盼老鸟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v4就可以看

我昨天接上ESC的设置卡,怎么发现里面的电流、转速数据都空了,这些数据不储存的吗?

楼主:
搞明白了, 要“定速存储模式”才有。  数据断电就丢了, 所以设置卡要随身带, 断电之前把数据抄下来。
大桨转速 =  电气转速➗电机极对数➗齿比*油门百分比。 请问这里的电机极对数是什么? 是定子槽数还是磁钢极数?

网友:
楼主来点图呗,这两星期刚把以前炸的500S修好,手上还一个570没装~先看看楼主的过过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 要“定速存储模式”才有。  数据断电就丢了, 所以设置卡要随身带, 断电之前把数据抄下来。  ...

极对数是磁极数除以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对数是磁极数除以2

谢谢, 没您提醒, 我肯定又算错了。

楼主:
第一次试飞后,回来做了一次保养, 该上油上油,该精调精调。 今天第二次试飞。电调模式改成存储定速。
电调电机匹配后给出的参数120*1000rpm。 电机极对数为4。 换算出的转速为30000rpm, 比按kv计算的27500rpm还高了点。 按最高的2350rpm主轴转速设定好油门为77%试飞。 稳是稳了,飞机声音比第一次轻很多,感觉转速很低的样子, 完全没有第一次试飞的气势。
k8上的振动数据也和第一次不一样了。

窗口里是空的, 我是否又什么地方计算错误或者什么地方做错了, 请大神快快出来指点。谢谢🙏

网友F:
推荐2600转,你会感受到新天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2600转,你会感受到新天地的

但说明书推荐的最高转速是2350rpm,高了不安全,安全第一!

楼主:
飞机就在那里,轻巧的静静的飞着,完全失去了气势,只有“咻咻〞大桨划过空气的声音,而没有大桨的破空声,和我看的视频完全不同。上次精灵定速,80%油门还有点意思,90%油门就有点刺激了。

楼主:
请问怎样直接测量主轴转速?我总感觉什么地方算错了,桨速其实不到235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2600转,你会感受到新天地的

问题找到了,蝎子4025电机的极对数是5,不是4。所以2350rpm油门对应84%油门

楼主:
充电准备,明天再试试。

网友G:
用什么遥控 futaba遥控可以电压回传设置报警电压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遥控 futaba遥控可以电压回传设置报警电压 就可以了

frsky的控,传回的电压不是电池电压,没法用

楼主:
第三次试飞,看起来一切正常了, 但是回来后K8里数据依然没有,只有最大振动值。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看到振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