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型迷

楼主(2019-04-14):
(无正文)

网友:
伟力的机机

网友A:
这小3角翼机可垂直升降及即变平飞,更非常抗风,宜任何场地。其定高自稳功能极宜新手,而3D功能更宜老鸟。
建议加装彩灯及长尾丝带(约3至5米长),更好玩。
稍有经验的都很易控上仰角飞吊机和逆风定位飞(如放风筝)。

但请注意:
(1)  电池盖易甩脱,要加上胶纸。
(2)  前起落架也易甩脱,要加固。
(3)  舵机拉杆易因碰撞走位失控,宜每次起飞前先检查。
(4)  遇意外或失控时只要拨垂飞制并加油向上飞,看清楚后才拨自稳平飞制复控。
(5)  控可按选大小D/R: 80% 或 100%,一定要选100%才夠用。
(6)  买机时可选大小控,建议买大控才可选飞3D。
(7)  全白机底要加点颜色,飞高了更易看。
(8)  新手宜选2级或以下风速飞,老鸟5级或以上都可以。3至5级风最好玩。
(9)  注意飞行时间:新电五分钟、旧电三分钟,弱电即失控下坠。

我飞了这机四个月了,爱死了。
陈伯

网友:
从娃娃抓起 不是空谈

网友:
飞行时间应该不止5分钟,我也挺喜欢的,确实是新手福音,每次玩的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3角翼机可垂直升降及即变平飞,更非常抗风,宜任何场地。其定高自稳功能极宜新手,而3D功能更宜老鸟。
...

这款飞机飞行时间不止五分钟,室内垂直模式我飞到13分钟以上,室外飞到18-20分钟,测试过这个马达电流  悬停转速才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