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落地时 出现的意外情况

楼主(2019-04-14):
是这样的 起飞场地不是水泥路 在地里 我怕会伤到相机 我就在下面垫了个减震泡沫 起来的时候很正常 飞机下来的时候 刚好一阵风吹过来 飞机有一个电机吧那泡沫 割到了 这时我在通电后 解锁就就3个电机在转?我想说电机这就坏了?有人说可能是电调坏了?行 那我就换新的电调 那这时 换的这边翅膀 电调是否要重新校过?和油门形成也要校过?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电机一瞬间烧掉了吧,其它问题不懂,还有能把飞机照片什么的发上来,这样就好回答问题了,不然真是不明觉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瞬间烧掉了吧,其它问题不懂,还有能把飞机照片什么的发上来,这样就好回答问题了,不然真是 ...

好的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