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款工具拆打滑螺丝的

楼主(2019-04-14):
半圆螺丝内六角打滑大家可能都碰到过,特别是螺丝胶打多了很容易打滑,之前大家可能用电洛铁加热,或者割槽拆,这样都太麻烦了,我推荐的这款工具是日本进口的,专拆半圆螺丝打滑的,我自己这把工具很多年了,拆过很多螺丝了,放工厂里面用,工人也不爱惜,现在寿命也差不多到了,没有以前锋利了,有时候打滑夹不住,因为我的螺丝特别紧,比模型上的紧很多,以前这个工具买来是拆模型上的螺丝用的,厂里刚好需要就给厂里用了
夹的时候必须向里面顶紧,用力夹,再开始拧,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效果,之前同样的螺丝,给别人拆不出来,我自己都能拆出来,主要就是没顶紧就开始拧,直接看照片吧

网友A:
终于连上wifi了,对了你们知道吗北 京申奥成功了

网友B:
工具名字叫什么哦   楼主

网友:
工程师钳子,挺不错的,就是一直感觉贵就没买,用过别人的,拆东西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名字叫什么哦   楼主

照片上有,按照照片上的型号搜索

网友:
这牌子的东西有点贵哦,我看了他家那个镊子快200块了

网友:
是不会拆螺栓....

网友:
用外六角螺栓是不是好点,螺丝差了不行,我就碰到不打滑,但螺丝拧断了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不亲民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只是有些窄的地方去不了!

网友:
好东西,弄个试试看。

网友C:
那种沉头螺丝能不能拆?像郎宇电机轴固定螺丝,一时打胶多了,轴炸弯了,怎么也拧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沉头螺丝能不能拆?像郎宇电机轴固定螺丝,一时打胶多了,轴炸弯了,怎么也拧不下来了,,,

电洛铁加锡,加热拆,拆螺丝要凭感觉,感觉自己用差不多的力气了,还拆不出来,可能就要打滑了,就不要继续拧了,这个时候就要加热拆了

网友:
我也有一把黑色的  120块钱

网友D:
其实我感觉自己买把普通老虎钳把前面稍微加工一下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感觉自己买把普通老虎钳把前面稍微加工一下也能

普通老虎钳硬度不够,这个硬度要高于12.9螺丝的才行,它的齿会夹入12.9的螺丝里面才能拧出来,半圆形螺丝老虎钳硬度不够根本夹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连上wifi了,对了你们知道吗北 京申奥成功了

这把钳子我还真是北 京开奥运会那年买的

网友E:
大力钳 改造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力钳 改造下也可以

主要是硬度不够,钳子的齿夹不进12.9的螺丝里面,就会打滑,因为半圆螺丝是圆的,你试试就知道了,这个工具价格是贵,但是真的好用

网友F:
已经用坏一把了,救急还是可以的,1/3概率会将螺丝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用坏一把了,救急还是可以的,1/3概率会将螺丝拧断

螺丝拧断就不是工具问题了,说明工具能夹住螺丝,还不打滑,都能把螺丝拧断,工具的功能达到了,你这个螺丝胶强度太大,必须要加热了,一般模型上用的螺丝胶不要用高强度的,拆起来轻松

网友G:
沉头螺丝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沉头螺丝怎么破

电磨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沉头螺丝怎么破

金刚石刀片加电磨切割凹槽,用电洛铁加热,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一直用大力钳待候,还行,用贵点的。楼主的钳子很好。

网友:
拧滑内六角是因为螺丝批尺寸不合格,这玩意尺寸本来就小,公差一大就基本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钳的确好用,除了贵,找不到缺点。

网友H:
十字盘炸了,断里面的怎么取啊,没有头。只能看到,两边都没有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字盘炸了,断里面的怎么取啊,没有头。只能看到,两边都没有露出来

这个就报废了,非常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青云明珠刚通电?之前你们都是点油灯的?

什么意思?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