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同步轮怎么那么紧?能不能无损拆下呢?

楼主(2019-04-14):
手上有个42步进电机,上面带这个塑料同步轮,那同步轮看上去什么固定的都没有,但是很稳固。
请教下大家,有没什么办法无损拆下呢?

网友A:
加点热,用拉马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热,用拉马可以的

大约要多热啊?这个是不是上了胶水的?

网友:
塑料的别加热了,加热就坏了,做个抱块抱住下面,然后上拉马使劲拉肯定会下来的。

网友:
用开水加热,不要热风枪类烤,温度不能高。然后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