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亚拓 150x 自稳抖动

楼主(2019-04-14):
亚拓 150x 自稳抖动

网友:
舵机电位器有问题?

楼主:
推螺距不抖动

网友A:
机身本身震动大,自稳时会抖动,先查查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网友B:
主轴横轴是不是弯了?飞机多少起落了?150-200定位器就磨损了,买wd40清洗定位器的那个款式,拆开对着电位器喷一喷就好了

网友C:
我能告诉你我的两台150自稳压根没调出来么 这飞机自稳真坑 3d妥妥的 我直接放弃调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