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挂相机居然就失控了,记录了失控后全过程

楼主(2019-04-14):
回看DVR才发现相机位置

网友:
把狗扔下,自己跑了!!!!

网友:
头掉了,看了了自己的身体,欧买嘎

网友:
你飞的太远了,肯定越远越容易失控啊

网友A:
头身分离还行,这控要是不带高频已经够远了,地面信号不好的,场地真羡慕,感觉较平没做好啊,有点歪,飞的时候杆回中不?如果回中了还自己往右滚那就得加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身分离还行,这控要是不带高频已经够远了,地面信号不好的,场地真羡慕,感觉较平没做好啊,有点歪,飞的 ...

可能草地是凸的,飞过去之后然后飞低就失控了,估计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歪是不是手法的问题啊?飞手动感觉就是飞不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草地是凸的,飞过去之后然后飞低就失控了,估计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歪是不是手法的问题啊?飞手动 ...

就像我刚才说的,陀螺仪矫正之后,自稳模式可以看飞机基本不偏就行。然后如果杆回中之后飞机还慢慢歪斜,就得增加相应的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我刚才说的,陀螺仪矫正之后,自稳模式可以看飞机基本不偏就行。然后如果杆回中之后飞机还慢慢歪斜, ...

自稳模式飞机是偏的,需要一直修正,可能是加速度计校准
不过手动模式不影响吧,i值是修正累积误差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飞机是偏的,需要一直修正,可能是加速度计校准
不过手动模式不影响吧,i值是修正累积误差的吧
...

i合适的话,飞机角度不会变的

网友:
看到最后原谅我不地道的笑出了声

网友B:
我的也失控了,富斯i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失控了,富斯i6

同款控,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款控,哈哈

我在想买睿思凯x7还是x9d

网友C:
太危险了,失控保护没有设定正确哦! 失控了,螺旋桨就要停转! 失控保护的通道值,要能关了Air模式,要零油门,最主要的是要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买睿思凯x7还是x9d

X9D SE吧,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危险了,失控保护没有设定正确哦! 失控了,螺旋桨就要停转! 失控保护的通道值,要能关了Air模式,要零 ...

我记得设置的是坠毁,为什么失控后还会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设置的是坠毁,为什么失控后还会转

原因蛮多的,和不同的控和接收机还有关系。可以在mode里设置一个开关,来模拟失控。 调试所有设定, 我有些内容是先设在控上, 然后传给接收机记下, 或者把需要的通道位置用控摆出来, 然后让接收机记下。 用失控开关来模拟失控,反复调试直到正确了, 这个开关可以保留, 而我喜欢取消,挪作他用。

网友:
虽然搞笑,但是很危险

网友B:
失控降落油门1400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降落油门1400够吗

我设的是坠毁,不知道为什么电机转速还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的是坠毁,不知道为什么电机转速还这么高

直接选第二阶段,然后保存

网友(2019-09-23):
....你这视频太喜感了。。。。头看着身子飞跑了。。。你失控保护要设置成失控电机上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