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X无损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4-14):
据说!6可改锂电池供电,学习了下

网友:
看空间可以塞进更大的电池,就是用的更久啦

网友A(2019-05-21):
请允许提出一点点小小的疑惑:整机的输入电压小了,会不会在锂电池电用了一半例如3.8v时到了控的最低工作电压,然后飞着飞着突然自己关机………
再有就是根据P=UI,电压小了电压也小了,整体功率下降,导致遥控距离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允许提出一点点小小的疑惑:整机的输入电压小了,会不会在锂电池电用了一半例如3.8v时到了控的最低工作电 ...

多个地方官奋斗辅导费分隔符给对方发的发鬼地方

网友B(2019-06-24):
兄dei,串两节14500没问题的,这玩意一般是宽压,反正我插上9v电池都能用,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B:
兄dei,串两节14500没问题的,这玩意一般是宽压,反正我插上9v电池都能用,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么说2s锂电池可以不用降压模块?长时间用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