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加入新板块,望各位大哥赐教

楼主(2019-04-14):
小弟玩车和船已有接近10个年头,固定翼也能顺利不炸,附近也有一群朋友一起玩,唯独没有玩直升机的

现在想加入直升机这个大家庭,4通玩具可以熟练各种航线和悬停,现在想玩6通道,想先飞小机学习,看过伟力和华科尔,五花八门,不知道那个好

貌似华科尔的遥控器可以通用其他接收?没接触过飞机

望赐教

楼主:
价格都好像差不多,不知道那个好练手

网友:
华控是传说中的神控,操作系统也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小鸡从有刷开始吧,无刷炸鸡损失很大,修飞机都是个难题。另外四通机和六通机完全不是一回事。四通机坏手。松手自动回中,也就是自稳的六轴陀螺仪,六通机是三轴陀螺仪,需要精准的操作摇杆。

网友A:
110会停悬几个基本动作以后建议飞360(110有点小风都很难飞,360户外抗风,摔机成本低,好维修),在往上就500或700挑一个(满足虚荣心,因为出勤率低)我现在是150X家里飞,360出勤率最高,700初一,十五心情好才会带出门溜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会停悬几个基本动作以后建议飞360(110有点小风都很难飞,360户外抗风,摔机成本低,好维修),在往上就 ...

k110 5级阵风飞过,全程满油门,难度不小,但还是能飞的(降落直接熄火掉草堆里没有损失).....
X3,6级阵风飞过一次(人站不稳),75%定速,只能趁着风小的间隙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会停悬几个基本动作以后建议飞360(110有点小风都很难飞,360户外抗风,摔机成本低,好维修),在往上就 ...

网友:
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