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池保护没有选项

楼主(2019-04-14):
帮忙看下今天连接地面站怎么这里不能用了,开始以为地面站问题卸载了重新装也不行。而且那个保留电量不能减小,调到0保存不起,刷新下又变成1000了。

网友:
从来没用过低电量保护,只用失控保护。

网友A:
应该是地面站问题, 换个官方新地面站试试, 也可试到总参数设定电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面站问题, 换个官方新地面站试试, 也可试到总参数设定电池功能

总参数那里设置电池的代码是多少呢,能给个不

楼主:
找到了,
再分享个全部参数的对照网站吧,方便查阅。全部参数中文对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再分享个全部参数的对照网站吧,方便查阅。全部参数中文对照表

别设置电池保护功能, 把它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