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使用betaflight_3.3.0以上版本,出现大幅度晃动飞机飞控就重启。

楼主(2019-04-15):
f4飞控使用betaflight_3.3.0以上版本,出现大幅度晃动飞机飞控就重启电机停转,重新解锁又启动。不知道这是什么新功能,f4飞控使用
betaflight_3.2.0就没有这种现象。求教大神可以关闭这个功能吗?

楼主:
我用的是SP Racing F3飞控升级版F4飞控,几块飞控都是一样,刷的是OMNIBUSF4固件。

网友:
什么飞控就刷什么固件,别乱刷

网友A:
正常啊 这是3.3版本以后推出的安全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 这是3.3版本以后推出的安全机制

请教一下这个安全机制怎么关闭呀?

网友:
防炸鸡模式

楼主:
不是防炸机,防炸机3.2.0已经有了呀。这个到底是
什么安全功能一直没有搞清楚。

网友(2020-11-29):
同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的穿越机是f4空中满油门极速后急减速就重启了,来不及救就直接炸鸡,看回放视频听到重启的声音才知道重启的,但是图传一直有电。不知道怎么解决,已经炸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