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接入头部追踪模块,实现摄像头跟随运动

楼主(2019-04-15):
(无正文)

网友A:
666666   最后一张图 是陀螺仪直接和控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6   最后一张图 是陀螺仪直接和控连接吗

用的是贴片的单片机,在板子后面一块

网友B:
很灵活使用,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灵活使用,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自己焊接的,零部件简单,用了耳机插头,很方便插拔

网友C:
这个牛啊,能给图纸或者成品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啊,能给图纸或者成品出售吗?

没什么出售不出售的,没什么技术大问题,很简单的东西,可以交流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出售不出售的,没什么技术大问题,很简单的东西,可以交流下

嗯,能说一下都用到什么配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能说一下都用到什么配件了吗?

这个啊,这个就是萝莉的头追模块啊

网友:
怎么接到遥控器上呀

网友:
可以教下嘛

网友D(2019-10-30):
请教模块是怎么接到控上的?  纸上简单画几笔给指点下吧

还有不明白的是 —— i6刷10通后  多的几路信号怎么使用? 需要更换成10路的接收机吗

i6的糟点据说是失控  是因为信号距离短吧?  本身控发出的信号应该是稳定的吧

网友:
顶,大神,多来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模块是怎么接到控上的?  纸上简单画几笔给指点下吧

还有不明白的是 —— i6刷10通后   ...

现在可以配置14通道,需要sbus接收机,他的问题主要是距离太近,我加了增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配置14通道,需要sbus接收机,他的问题主要是距离太近,我加了增程器

i6升级固件后 不是只有10通吗   14通是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理解:  i6 原来厂家配套的接收机都用不上了,须换其它牌子型号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i6升级固件后 不是只有10通吗   14通是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理解:  i6 原来厂家配套的接收机都用 ...

可以ibus输出14通道,更换sbus接收机是为了兼容大疆飞控来着,我现在硬改,加了一个独立二段开关swe.把原来一个二段开关配置更换成三段开关用,还可以输入头追的信号。现在可以配置两个通道控制舵机云台,剩余12个通道,可以独立配置为两个摇杆,三个二段开关,两个三段开关,两个旋钮开关,剩余一个通道可以配置为rssi信号值作为通道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i6升级固件后 不是只有10通吗   14通是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理解:  i6 原来厂家配套的接收机都用 ...

原厂接收机可以输出ibus信号,但是大疆飞控只认sbus,所以我就换了

网友(2020-08-10):
@楼主固件程序能分享一下吗?我的配件都买回来了642427885@qq.com